[問題求助] ASUS X560UD 無法開機問題請教

楼主(2020-06-18):
這台的症狀是,開機後畫面閃爍,連進BIOS都會閃爍
偶而可以進系統,但不定時就藍屏

所以我開始檢查主板,發現有局部受潮生鏽的現象
清潔完之後加熱回焊,開始打對地阻直找短路
並發現有一個電容短路,拆下來測試電容正常,但接腳是短路的
測到這裡希望前輩們能提供一下資源或意見,好讓我能掌握方向查下去

清完之後就完全開不了機了,上充電器後電源燈直接亮起來
長按電源鍵關機後又會馬上亮起來,無限循環
有測到5V 3.3 1V

版號:X560UD 2.0

紅圈腳位短路,籃圈原件有破損

网友A:
紫色圈,鏽蝕的 PAD,都有取下元件~刮除鏽蝕的焊錫再回焊?

SLG3NB487V

參考這篇~那顆是時脈產生IC、可能也有包含 RTC 32K,二樓有點位圖。如果可供參考的話,下面那顆是 0.1U_16V MLCC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273-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色圈,鏽蝕的 PAD,都有取下元件~刮除鏽蝕的焊錫再回焊?

SLG3NB487V

請問前輩
有關原件生鏽的部分有沒有什麼藥劑或方法可以清掉呢?
我把元件拆下來用松香加焊錫去包覆它都不吃錫
用鑷子去刮也刮不掉,太小挫刀磨不到
電路板清潔劑加刷子也刷不掉

還有請問前輩橘框是代表什麼意思?

補充內容 (2020-6-23 12:21 PM):
前輩
右邊紫圈的小貼片電阻已經不能用了
其中一邊我刮沒幾下就粉碎了
但我不知道它的阻值是多少
請問前輩有辦法提供一下資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有關原件生鏽的部分有沒有什麼藥劑或方法可以清掉呢?
我把元件拆下來用松香加焊錫去包覆它都不 ...

橘框依電路看應該是crystal

楼主:
各位前輩
能否提供一下BIOS
目前可以觸發但就是沒畫面
我想刷一下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
能否提供一下BIOS
目前可以觸發但就是沒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