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32ED02 開機藍燈恆亮
關閉

楼主(2020-06-18):
歌林KLT-32ED02 開機藍燈恆亮 黑屏  ,量了 一下電壓  背光是35V 感覺沒升壓  ,圖2那個黑色升壓管 導通短路  ,請問這是否不正常,若要更換這個零件 請問是什麼呢 謝謝

网友:
要拆下來量~
要拆下來看一下編號~
再GOOGLE一下才知道~
零件規格是什麼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1.拆下來測量
2.上面有印刷字體,依照字體去對照找出正確零件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