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kai CD機沒有聲音

楼主(2020-06-19):
[attachim雅佳音響組合型號CD-m630 完全沒有聲音,讀碟正常,CD機只有光纖輸出到擴音機,光纖端子有紅光,試過換過光纖端子都是沒聲音,已檢查擴音機光纖輸入正常,在網上找到電路圖,ic cxd1125q 27pin輸出到光纖端子1腳,IC會否壞了導致沒聲音?
求維修方法 謝謝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 ...

好的。。。

楼主:
ic 1125q 27pin digital out  量了宜流電壓是1.9V好似低了

网友B:
我的看法是1125q很難壞,D-out 1.9V似乎也還好,要證明只能用示波器檢視波型。感覺是下一級DAC的問題。

网友C:
VR1調調看
這是有靜音電路.只要頻率不準就靜音

修這產品沒示波器還真只能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VR1調調看
這是有靜音電路.只要頻率不準就靜音

查過IC 1125Q 19PIN 靜音 讀碟時量有5V ,轉盤不動時量有0V,靜音電路應正常
唯有試試調VR1 P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看法是1125q很難壞,D-out 1.9V似乎也還好,要證明只能用示波器檢視波型。感覺是下一級DAC的問題。 ...

機器沒有解碼,只有光纖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VR1調調看
這是有靜音電路.只要頻率不準就靜音

VR1 PLL 左右調過,都是沒聲音,調回原位
請教下 機器伺服用IC CXA1082BS,RF用CXA1081S
1081S壞了會否導致沒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