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借用 RT809H + tsop48 燒錄座

楼主(2020-06-19):
想知道有沒有論壇朋友可以借用 RT8090 + TSOP48 燒錄座
我想拿來備份/燒錄 nand flash
來回運費我出+借用費 100

楼主:
我決定改買 TSOP 48 的 smd 測試座 來達成我的目標了

网友A:
RT809H 應該不貴吧... 怎不買來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809H 應該不貴吧... 怎不買來用呢?

熊大~~H貴貴,
兩個TSOP48座都可以換一台F了.
F親民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熊大~~H貴貴,
兩個TSOP48座都可以換一台F了.
F親民多了.

這就是職業的和業餘的差別

网友:
我認識甲、乙兩位朋友,有一天甲友與我閒聊中提起乙友曾經跟他借用一台儀表,結果乙歸還的當下甲友並沒有測試,等過幾天要使用時發現故障了,甲跟乙反應,乙說他歸還的時候是好的........,最後甲、乙從此不相往來。

网友:
多年前我工作室對面有一位開店的鄰居要搬家,他們的倉庫貨架是用萬能角鋼組合的,因為很多組要拆很費時間,來跟我借充電起子機,我不知道他們要拆什麼就借給他了,隔天他歸還起子機的時候我不在家,就由烏骨雞學姐代收,我回家後烏骨雞學姐拿給我時,我一按開關就發現聲音不對了,測試一下發現只會空轉,我過去問之後才發現他們用起子機打了整個倉庫的貨架,打到最後一組就壞了。
壞了應該主動告知,結果還是當成好的歸還,最後店長出來表示願意賠,但是我的BOSCH 的是舊的,他只願意賠一支白牌的新品。
最後那支白牌新品起子機我送給別人,我再去買一支新的BOSCH........。

网友C:
leo.rain住我家附近,有一天烏骨雞學姐他家的電視壞了,我就去leo.rain家借一台電視(簡稱A電視)給他們看,想說我把電視修好再換回來還leo.rain,幾年過去了,那台壞的電視還躺在我家........。
事情還沒完,過了一年多了吧!烏骨雞學姐告知借的A電視壞了,我只能把故障的A電視拿去還leo.rain,然後再跟leo.rain借一台好的B電視,不久前烏骨雞學姐告知B電視壞了,本來要把故障的B電視拿去還leo.rain,再跟他借一台C電視,不過剛好親戚有人借了一台小電視給他看,所以B電視還沒去載去leo.rain那裡.........

最近朋友聽到我要去找他們都推說不在家可能有某種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o.rain住我家附近,有一天烏骨雞學姐他家的電視壞了,我就去leo.rain家借一台電視(簡稱A電視)給他們看, ...

网友D:
我是覺得儀器借出有點風險,何不反過來,徵求代燒呢?這樣意願者會比較高

我也有一台 H,雖然 F 也能燒筆電EC KB9012,考慮偶爾修修3C小物會有NAND FLASH,所以買了 H

備份電視的韌體滿方便的,接VGA或HDMI就能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覺得儀器借出有點風險,何不反過來,徵求代燒呢?這樣意願者會比較高

我也有一台 H,雖然 F 也能燒筆 ...

我也有點想買 H 來玩........因為現在的電腦好像EC都要用 H 才能燒......

但想一想....我是玩票性質的維修[愛好者],怕買回來三年用一次.....這一台也不少錢吶

到現在還沒有買.....好像三年過去了.....

网友E:
要借燒錄機,自己電腦還要安裝軟體才能用,自己還要會操作。
倒不如樓上說的付錢委託燒錄,花錢不用自己動手就解決問題了,不要繞了一大圈,還沒解決問題。

不記得以前是那位要向咱借儀器,當下也沒有答應,原因也就不用多說了。
這跟好朋友借錢一樣,到最後為了錢的事,不相往來的大有人在。

或者是程序和 IC 自己準備好,找人當面代燒到好,付費走人,最快也不會有爭議。

网友:
我遇到的事...
多年前我家社區某住戶(單親媽)跟我媽認識...
她透過我媽轉達,她電腦壞了請我過去看看!
當下了解狀況後,帶一台電源供應器去...
結果是電源供應器故障,我帶去的暫時借給她用...
等她男友(聽說是從事電腦相關行業)處理好再還給我...
結果通知我去拿時... 要還給我的不是原來我借給她的那台...
她還當場跟我說 : 她男友說這台電源供應器比我借給她的更好...
我回她 : 我借妳哪一台,妳還我那一台就好啦!
我心裡OS : 我會不知道哪一台比較好嗎...
後來又等好幾天,她才把我那台電源供應器還我!
之後就沒再打招呼了...
真的很...

楼主:
沒想到各位默默討論起來了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覺得儀器借出有點風險,何不反過來,徵求代燒呢?這樣意願者會比較高

我也有一台 H,雖然 F 也能燒筆 ...

原本的想法是,就當作買玩具,自己買一台雖然只有這次會用到。
但後來仔細思考,可能也真的只有這次會用到 ,所以我就先放棄購買玩具的想法
不過我完全沒有想到反過來請人代燒這個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借燒錄機,自己電腦還要安裝軟體才能用,自己還要會操作。
倒不如樓上說的付錢委託燒錄,花錢不用自己動 ...

自己買玩具,就是想順便玩玩看。盡量理解一下相關知識囉

楼主:
最後的決定是買 TSOP48 SMD 測試座。
接著使用流程會是如下
1. 解焊正常的 nand
2. 把 smd 測試底座焊上
3. 把 (1.) 的 nand 放進測試座,開機進入指令模式
4. 把正常的 nand 取下,換上空的nand
5. 在指令模式透過系統既有機制,直接更新韌體,寫進空的 nand
6. 如沒意外,用 (5.) 來重新開機,看是否有問題。
沒問題的話, (5.) 的成品就可以拿去替換原本壞掉的 nand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