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 MOSFET 延遲線路反應不穩改善方式

楼主(2020-06-19):
延遲線路迴路如下, 在應用上會有反應不穩定現象, 應注意MOSFET哪個參數來進行改善呢?

目前使用: DMC2450UV
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A:
好像沒人想回答?因為你畫的線路可能有錯誤,上面Q1B這顆P-MOS的汲極(drain)及源極(source),經R10的0Ω電阻接在一起,這樣的線路設計很不合理,也要講一下,運作時這個線路在什麼情況會反應不穩。

把你需要的功能及動作詳細的敘述一下,線路的工作電壓及輸出輸入,延遲時間及精度,關機後快速的重新啟動,是否要清除歸零重新延遲計時,沒講清楚大家亂猜,也不可能有好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沒人想回答?因為你畫的線路可能有錯誤,上面Q1B這顆P-MOS的汲極(drain)及源極(source),經R10的0Ω ...

樓主要的是這個

超小單鍵電子延時開關
(取自一樂電子論壇)
論壇還有更多延伸設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樓主要的是這個

超小單鍵電子延時開關

upchome  大大   你提供的線路動作,S1按鈕開關接電源及Vout,當S1按鈕開關按下去,Vout有輸出,接在Vout的C1電容開始充電,C1充電過程Q1的MOS閘極會有正電壓,C1充電Q1閘極正電壓導致Q1導通, Q1導通堆動Q2閘極讓Q2導通Vout輸出,一段時間C1充飽Q1閘極沒電壓,又恢復無輸出狀態,也就是短暫的觸發S1按鈕,它會持續輸出一段時間後自動關閉。

版主線路的功能不太一樣,充電的電容C10是接在Q1A的MOS閘極跟地,用R8的電阻充電容,R8充電容要一段時間,電容的電壓升高MOS才導通,它的功能是開啟後延遲一段時間後導通輸出 。( 你線路導通後一段時間關閉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chome  大大   你提供的線路動作,S1按鈕開關接電源及Vout,當S1按鈕開關按下去,Vout有輸出,接在Vout ...

樓主都不在意了,我們倆,隨意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要的是這個

超小單鍵電子延時開關

請教前輩

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簡單式的停電照明, 可不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平常充電, 當斷電時, 就導通 P-chanel mosfet ??

還是有要修改? mosfet 我從來都沒用過

网友B:
好像不行,有請『阿明先生』。
建議於論壇搜尋『停電』關鍵字,有其他(非PMOS)解決方案。

网友A:
圖右邊是我畫的停電偵測,D1二極體一端接變壓器的AC12V, D1另一端整流C1濾波經R1電阻到Q1的基極,AC12V有電時提供Q1基極的偏壓,讓Q1電晶體導通,Q1導通MOS閘極的R3電流被接地,MOS無偏壓MOS呈現開路狀態,反之停電變壓器沒電時,Q1電晶體無偏壓,Q1電晶體截止開路,R3電阻的電流提供MOS偏壓,MOS導通LED亮。

圖左邊是網路找的鉛酸電池充電路,假如你使用鉛酸電池,這一線路不錯,充飽會自動斷電,有防止過度充電,鉛酸電池沒電時內阻極高,停電照明常會發生電池完全沒電,用穩壓12V充電線路是無法充入,這線路使用SCR觸發完全導通充電,交流整流一邊偵測電池電壓有無充飽 ,一邊SCR導通充電,沒電時鉛酸電池內阻高也能充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行,有請『阿明先生』。
建議於論壇搜尋『停電』關鍵字,有其他(非PMOS)解決方案。 ...

哈哈哈, 原來是我想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右邊是我畫的停電偵測,D1二極體一端接變壓器的AC12V, D1另一端整流C1濾波經R1電阻到Q1的基極,AC12V ...

感謝阿明大師提供的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