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紹分離式的藍牙音響

楼主(2020-06-20):
一直以來,四聲道或是所謂5.1聲道的音響,都是我理想中的設備,只是房間太雜亂,老人家也反對,所以一直無法達成我的理想,在想有沒有那種只有單一的藍牙音箱,四個或六個可以組成一組音響,由手機或電腦發射藍芽訊號,無線束縛,像一般有線音箱一樣的效果?

网友A:
就我的認知,要達這樣的功能,專業的舞台音響應可達成你的需求。

或許找廠商來開發會比較快!

网友B:
我有一組Dell 的5.1 無線。但好像有很多廠牌,也有類似的設計,就是後環繞用無線的方式,省了一點拉線的困擾

兩聲道我現在都是用兩顆JBL FLIP4配對,再設定成左右聲道~這樣的環繞對我來說是簡單又享受啦~

网友:
要電的, 除了訊號線還有供電線, 除非都自己改成電池, 但是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的認知,要達這樣的功能,專業的舞台音響應可達成你的需求。

或許找廠商來開發會比較快! ...

專業的很貴耶,買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組Dell 的5.1 無線。但好像有很多廠牌,也有類似的設計,就是後環繞用無線的方式,省了一點拉線的困 ...

一組發射的主機,可以接兩組接受的喇叭嗎?我還不會用,只有一個藍芽喇叭,再去回收場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組發射的主機,可以接兩組接受的喇叭嗎?我還不會用,只有一個藍芽喇叭,再去回收場找看看。 ...

不是耶,很多家的藍芽喇叭都有做類似的功能,像Harman的onyx studio也有,它也是可以藍芽串聯,但它不能改設定為左右聲道,但FLIP4可以,我目前是用FLIP4的
這些藍芽串聯,實際上都是有一個主要的藍芽喇叭連到手機,那一個藍芽喇叭再連到下一個喇叭的,聽說JBL最多可以串聯一百顆~哈
所以如果辦個JBL 的網聚~應該可以來測試一下,會不會很high~

网友:
只要用電,想要無限超難的幾乎不可能。
暫時性的較有可能如手機。
藍芽配對倒是有一組,也可單一GDMALL找一下

楼主:
看來我還是乖乖地拉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要藍芽5.0才有多對多的功能喔!

我有一組藍芽耳機好像就是5.0的
接收距離可以隔一層樓

网友:
買顆B&O A1音質不賴,口袋夠深,敗兩顆......

网友:
口袋深度沒問題的話走一趟音響店問題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