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版上大大有(振華SF-550R14SE)的線路圖嗎?

楼主(2020-06-20):
請問版上大大有(振華SF-550R14SE)的線路圖嗎?

手上這顆電供少了一顆(電阻)已經損壞,外表無法判別(阻值),上電後(後(Power 測試卡)皆無輸出數值!

請問有人有嗎?謝謝!

网友A:
要有電路圖很困難,把照片拍出來,或許其它會員手中剛好有同一個電源可以幫你看一下,反而比較有機會。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振華 SF-550R14SE

電源供應器詳細資料

電源供應器詳細資料

電源供應器詳細資料

拆解

拆解

拆解出來

細部

細部

主板細部位置(以解焊)

電阻

電阻

掛掉的電阻(未知色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電路圖很困難,把照片拍出來,或許其它會員手中剛好有同一個電源可以幫你看一下,反而比較有機會。

貼 ...

感謝版大的指導,已修改文章內容!謝謝!

网友B:
網上找的參考看看 , 都是振華金蝶系列產品, 型號類似...

振華金蝶450
https://www.expreview.com/30950-30.html

振華金蝶500
https://www.expreview.com/35411-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上找的參考看看 , 都是振華金蝶系列產品, 型號類似...

振華金蝶450

非常感謝大大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