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登昌恆USB3.0擴充卡UTB250,元件請教

楼主(2020-06-20):
各位大前輩好,我是超級新手小白,
最近碰到一款登昌恆的USB3.0擴充卡UTB250,系統有驚嘆號,驅動怎麼裝都沒有用
檢視到卡背面有四個類似電容的元件,已經爆掉,猜想或許是這個原因導致不能使用
想自行更換這四顆東西,但不確定這是甚麼東西,想請教各位前輩大大
(這四顆東西尺寸跟1206規格的電容相當接近)

F1

F1

F2

F2

F3

F3

F4

F4

正面背面照

UTB250-1

UTB250-1

UTB250-2

UTB250-2

不知道有沒有發錯版,諾違規再請版主移動或刪除,不好意思

网友A:
你照的那個應該是貼片型保險絲 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應該是 AEM 的 Polymer PTC  PBS1206-200 2.0A 6Vdc
http://aemcomponents.com/products/pptc-resettab ...

感謝解答,拜讀您分享的規格文件,再次測量尺寸,確認是PBS1206-200無誤
雖然有查了一下露天跟蝦皮,6Vdc,2A同規格的雖然有找到,一顆大約5~10元
但可否再無恥的問一下各位大大都去哪裡買這些諸如此類的零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的那個應該是貼片型保險絲 1A

感謝解答,確認是PBS1206-200 6Vdc,2A的保險絲

楼主:
突然想到,如果保險絲卸下,一坨錫上去,不知道會不會損壞設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如果保險絲卸下,一坨錫上去,不知道會不會損壞設備...

如果四顆保險絲都斷掉,然後你又都一坨錫上去,我猜應該會冒煙{n_141:}

网友D:
很不錯舉一反三,你可以試試看l

网友E:
控制晶片對地短路沒?~~~~沒有才修

网友:
保險會燒斷多半是後端有短路先測量看看在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四顆保險絲都斷掉,然後你又都一坨錫上去,我猜應該會冒煙

覺得可能可以騙過系統,但是插上去的usb裝置就可能有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錯舉一反三,你可以試試看l

四坨錫看會不會驚嘆號消失,如果會消失再量看看usb port的輸出電壓,不過我的電錶跟銲台都還沒到貨

网友F:
我的看法,那四個保險絲是分別對應給四個USB 輸出電源,
電路板上晶片短路機率不大。

情況比較像是當初某外部USB設備短路了,燒毀USB輸出上的保險絲。
然後使用者不信邪,拔下換插其他USB插座,
然後一換一燒,輪替玩死全部四個USB輸出。

露天找的  供參考
FUSE PPTC Resetable 自復式保險絲 SMD 1206 2A/ 6V LITTLEFUSE 無鉛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30706805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坨錫看會不會驚嘆號消失,如果會消失再量看看usb port的輸出電壓,不過我的電錶跟銲台都還沒到貨 ...

電錶都沒有,那你如何得知4顆保險絲都是壞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電錶都沒有,那你如何得知4顆保險絲都是壞的?

看起來好像壞了~說不定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錶都沒有,那你如何得知4顆保險絲都是壞的?

外觀都爆了,且上系統還抓的到晶片,會驚嘆號猜測是主控晶片沒有得到USB PORT導通的訊號,所以無法正常運作(一切都是猜的,不要鞭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來好像壞了~說不定沒壞...

只能等東西都到齊了,小弟來玩玩看,有玩就會得到經驗值{n_043:}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觀都爆了,且上系統還抓的到晶片,會驚嘆號猜測是主控晶片沒有得到USB PORT導通的訊號,所以無法正常運 ...

用看的不準,拿電錶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看法,那四個保險絲是分別對應給四個USB 輸出電源,
電路板上晶片短路機率不大。

好的,感謝分享料件購買點
這張卡沒有刻意玩弄,也買了好多年嚕,等到不能用了才意識到這四顆外觀不正常
因為不懂所以才跑來上面問問題
當然也有可能不是保險絲問題
所以抱持著實驗的精神,來增加相關知識的經驗值{n_1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晶片對地短路沒?~~~~沒有才修

請問如果控制晶片對地為零,是代表晶片已經被大電壓或電流擊穿損壞的意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