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優德利 ut 216c 勾錶問題

楼主(2020-06-20):
最近買了ut 216c ,在電阻檔發現測試棒短接時,歸零的時間非常的長;其次,用金屬物(小剪刀)短接測試棒,電阻值一直跳,幅度還蠻大的,是否是買到了不良品?還是優德利大陸錶都這樣?

网友:
先換一組測試棒試試.

楼主:
好像有可能是測棒壞了,因為測棒金屬尖端碰觸時可歸零,但後段卻無法歸零

网友:
會不會是沒電,或是把電池拆掉隔五分鐘再裝

楼主:
我也試試

楼主:
那如果撥到交流電流檔,但測試棒輸入110 v電壓,會不會把電錶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撥到交流電流檔,但測試棒輸入110 v電壓,會不會把電錶燒了?

應該不至於會燒表,電流檔測若有過載或短路,會先燒保險

网友:
說不定轉盤有氧化物

网友:
你不孤單,也是優利德,底下7樓。
新品正常,放很多年才變那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287-1-1.html

网友:
我買的同品牌也是這樣,測試棒短路小數點要逐一從左到右

网友:
勾表才會這樣,其他兩個不是勾表不會

网友:
回家趕緊來試試UT181A會不會也會這樣

网友:
我因為需要直流勾表才買這一個牌子!! 他的電阻檔真的反應很慢,所以,平常還是用 FLUKE 電表!!

网友:
我買這隻只用在測電流....其他檔位比 UT61E 慢~

网友A:
優德利 ut 216c 勾錶問題

現在問個問題都這麼隨便嗎?

優利德~優利德~優利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優德利 ut 216c 勾錶問題

現在問個問題都這麼隨便嗎?

哈哈,我也沒注意到

這個症頭跟左右轉容易搞混的有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