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IBM] Lenovo E540 筆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0-06-21):
Lenovo E540 筆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故障情形~用電池及外接電源均無法觸發開機

1.型號

2.用功率錶檢測,無任何動作就吃掉5.28W,表示有零件在偷吃電

3.主機板板號~正面

4.主機板板號~背面

5.用測溫器掃描過溫零件~假裝專業一下,其實是用最強生化測溫器摸到的~手指頭

6.兇手~0.1μF/25V MLCC短路~發高燒

7.故障MLCC拆下測量阻抗約2Ω

8.從廢板取一顆MLCC替補OK,不補也沒關係

9.重測待機電流0.01A/消耗功率0.25W

10.CPU、顯示晶片重上散熱膏

11.佛心的設計,CMOS電池更換只需開小蓋~大讚!!!

12.觸發開機成功~完修

网友:
最強生化測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