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組裝A123/48V電池更換

楼主(2020-06-21):
組裝A123/48V電池異常更換  ,二輪用只好丟這邊

1.組裝A123/48V電池,N年後….,整體電壓略低,症狀是反覆間歇停機(視負載不同時間長短不一,電池以外設備排除後。)
  經拆解個別檢測如下圖,中間某個電池電壓略低(紅漆標記)。

2.還好電池主接點,賣電池建議說最好是用鎖的,保護板是用焊的,只要拆解羅斯與解焊保護線路,與注意拆解+  -接點勿接觸(分開需膠帶單一極性遮蔽)。不然很恐怖......

3.分解後,大致上保護板/電池/隔棉/電極固定隔離板/接頭。

4.再確認,A123個別充電中,沒相關充電器,只好用D4,說明書說有支援3.2V鋰鐵電池,唯一卻無法自動偵測,需手動切換3.2V模式。
16顆近一個星期才完成,容量較大。

5.故障電池目視是不會改變,就是腫胖……..

6.現有的儀表就只能測電壓,看似正常卻比其他電池都低,心酸還是要換。

7.換一顆開始重組,當然也重製隔板(萬用板切割),看圖二就知差異。

8.已單獨充電,經組合後再充電一下子就充飽,16個保護板燈都亮,電壓正常功力大增。

9.外觀再度包裝起來

10.先重低耗電電動自行車開始放電,空轉54.9V/1.3A,耗時半日才放電完。

11.電池充飽後換電動機車,空轉52.9V/6.7A,也跑了一個小時近百公里(自轉里程計),顯得好虛,如實際路況再加上人重反覆啟動,就沒有哪麼漂亮數據了。

12.經過反覆測試,這是充飽後相關數據,48V充電器還不錯會自動偵測,電流類似呈線性下降,不管他隔段時間會間歇性微充。

13.起始充電數據如圖,唯一不漂亮之處,觀察功率因素不太好,不知是否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原因。

以上參考

网友A:
有沒有賣電池跟充電保護板
或者有車用12V套件/成品...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賣電池跟充電保護板
或者有車用12V套件/成品...等等

jason680大
網路購物上搜尋應該蠻多的視喜好選購,真的汽車專用恐怕成本很高,不論保護電路或電池最少支持啟動300A瞬間輸出,可參考油電車或自己的車電池上有組是針對啟動保險絲超大的與啟動電驛。

自己也有組12V的偶用於救車(條件須並接無損壞無法啟動低電壓電池,因鋰鐵電池,電源線保險絲設定20A內),次要另外戶外露營之冰箱(不怕過低放電有保護),主要車輛長時停放,對充鉛酸電池呈飽和狀態(加增壓模組,有保護電路也是不怕過放(汽車防盜中控....等待機用電)。下圖白色盒子4顆A123串的電壓維持在14.4V內剛好,組了四組為了攜便外觀較強化,因A123成本高,充電是用UPS13.59V,平時也做UPS電池,全時多用途交換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jason680大
網路購物上搜尋應該蠻多的視喜好選購,真的汽車專用恐怕成本很高,不論保護電路或電池最少支持 ...

不知道有那個賣家推薦的呢?
想用一組並聯機車電瓶更好發動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那個賣家推薦的呢?
想用一組並聯機車電瓶更好發動 感謝

SUGO-ZIP大
就算是熟人,我只會推薦有這種設備,買賣牽涉交易須自行評估。

羊毛出在羊身上,每增加一設備就會增加引擎負擔,當然也可優化,大多需要成本。
要好發動也是要考慮其他綜合因素(進氣/供油/供電/點火/電機/環境(濕度/溫度/氣壓)...等都要調整適配)不是單一項目就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