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家用電力監測儀

楼主(2020-06-21):
此物是淘回來的,標示額定電壓250V,但是接上110V,會顯示但都是000,

功率也測不出來,上220V的電,他是正常的,功率也會顯示,

買此物時想說我原本也有一個台灣買的,上面也標示220V,

接110V2都很正常顯示,哪知道這台還非吃220不可,

我通常拿來測風扇,螢幕,LED 燈泡功率而已,而且都是110V,

想說這台可以改成只認識110V?

各位高手能指點一下嗎,如不行改我就要把他分屍

正視圖

正視圖

正視圖

背視圖

背視圖

背視圖

電路1

電路1

電路1

電路2

電路2

電路2

上電時

上電時

上電時

無奈都是0

無奈都是0

無奈都是0

這是X天買的

這是X天買的

這是X天買的

背面

背面

背面

上電優良

上電優良

上電優良

補充內容 (2020-6-23 06:54 PM):
我的問題經過各位網友幫助,已經改好了,感謝

网友A:
不想太麻煩的話就直接把那顆紅色的mylar電容容量加倍且耐壓200V以上即可,改了之後就不要再接220V了

网友:
參考Ciko 老師的阻容壓降電路 加 2樓說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75-1-1.html

网友:
AC to DC 應該也是會有5V DC

接220V 量出5V DC的電路...
想辦法 接AC 110V時,也能輸出5V 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太麻煩的話就直接把那顆紅色的mylar電容容量加倍且耐壓200V以上即可,改了之後就不要再接220V了 ...

請問原本CBB21 684J630V,容量加倍是多大型號?

我更換現有的CBB22  824J400V,依舊不行

我還有CBB81  223J 2KV
          CBB22  475J400V
哪個適用?

网友B:
684+684=145. 最接近應該為205 或225 如手上沒有CBB475 比較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4+684=145. 最接近應該為205 或225 如手上沒有CBB475 比較適合

原來是這樣算的,長知識了

想說是數字比較高的

等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4+684=145. 最接近應該為205 或225 如手上沒有CBB475 比較適合

換上475可以顯示正常,可是旁邊那個電阻會發燙冒煙,趕緊斷電

上電就開始發燙,電容倒是沒事,現在電阻3環都是黑的,

需換多少適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原本CBB21 684J630V,容量加倍是多大型號?

我更換現有的CBB22  824J400V,依舊不行

4.7uF容量太大啦!難怪冒煙,預估1.2uF或1.1uF就夠用了

楼主:
我用105J,已正常,感謝各位大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