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燈的故障是反覆明滅, 頻率還很固定

楼主(2020-06-22):
現在巷弄裡的路燈,很多都換成 LED
偶爾晚上會看到故障的 LED, 故障的方式是以一種有節奏的方式明滅, 大概就是一秒或是半秒明滅一次, 頻率很固定.

巧的是朋友店裡的 LED 軌道燈最近故障, 故障的方式也是半秒一秒明滅一次, 燈沒拍, 就是一般常見的這種軌道燈 (圖片來自pchome)

目視每一顆 LED 都會亮, 但反覆明滅很惱人, 好像裡面有個屁孩一直開關那個燈
現場有螺絲起子, 拆開看一下電源, 沒有什麼明顯的問題或是燒焦, 左邊市電, 右邊接 LED

我離開之後他說那一個沒有幾百元, 而且軌道燈很好更換, 當天就直接把故障的那組丟掉了, 沒來得及玩

像這種 "LED 明滅頻率很固定" 的故障, 通常是電源的故障對嗎?
造成這樣間歇的明滅,是電源出了什麼問題呢?

网友:
第一名都是電容,
有做嵌入燈的也都用這種安定器,
長時間塞在天花板裏散熱不良,
水電牌的比較短命,
小弟幫公司換的話都是改用明緯的.

网友:
電容NG+1

网友:
LED軌道燈, 反覆明滅,
原因: 電容故障有可能,
LED故障也有可能 ( 因為我修過),

故障LED會亮, 但導通電壓會異常偏高,
LED燈珠在淘寶可以買到, 某些特價品一顆約台幣一元
(最低數量得買個幾十顆)

网友:
AiSHi的400V電容先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