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電路板背面的固體是什麼?

楼主(2020-06-23):
請問電路板背面的固體是什麼?

如下圖紅框內的白色固體

摸起來像石膏

粉粉的

請問是什麼?  謝謝

网友:
很像是散熱用的 "散熱膏"。

网友:
  這 "陀" 物質是有與啥物件貼合嗎? 若為金屬, 或許為導熱膏或膠.

  不過, 圖照該 "陀" 物質於機板非零件面, 導熱用意?

  抑或是 固定膠 乾涸了.

  小心翼翼清除, 瞧瞧有無額外零組件露出.

  若可以的話, 提供一下零件面, 或許更易判斷.

网友A:
你這應該是Panasonic DRIVER內電源板吧?它有點像水泥電阻填充物(特殊不燃性耐熱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應該是Panasonic DRIVER內電源板吧?它有點像水泥電阻填充物(特殊不燃性耐熱水泥). ...

對 您真內行 是Panasonic DRIVER內電源板

网友B:
白色物質裡面包覆著電熱絲
整個結構就像是功率電阻
底部應該是貼在散熱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物質裡面包覆著電熱絲
整個結構就像是功率電阻
底部應該是貼在散熱片 ...

我也是這麼覺得類似水泥電阻

网友:
分散功率? 散熱膠之類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