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SR-700EH冰箱壓縮機內風扇不動(已換過基板)

楼主(2020-06-23):
各位前輩大家好,因為小弟在痞酷潛水、發文一段時間,
對於家用冰箱有點小小概念,
所以親朋好友有冰箱上的問題都會跟我討論,
今天一個親戚有一台三洋SR-700EH今天壓縮機不會運轉,冷凍、冷藏的內風扇也不會運轉,
所以我判斷應該是基板出問題,拆開基板果然電容背後有焦黑色的情況,
所以去三洋服務站買一塊一樣的基板,新舊基板差異只有CN7(A_SNR)不同,
電話詢問服務站,服務站說那個功能沒作用所以短接不用理它,
換上基板後通電約三秒,基板啪一聲,背後跟舊基板一模一樣的地方呈現焦黑,
詢問一些家電行,他們表示是壓縮機已經燒掉,所以才會導致基板通電呈現焦黑,
我在換基板之前,有換過啟動器跟過載,壓縮機一樣沒有啟動,
請教各位前輩,該如何判斷是壓縮機真的燒壞還是其他線路問題造成基板故障?

舊基板背面
新基板背面
舊基板正面
新基板正面
三洋SR-700EH 線路圖

网友:
H大判斷應該是基板出問題,拆開基板果然電容背後有焦黑色的情況 ? (可是焦黑位置不是繼電器位置?)

网友:
你燒掉的電路板的印刷電路部分正好是繼電器輸出給壓縮機的電源、因此維修站因無誤判。這電路是RL2由CN1-3白色線控制化霜器、RL1由CN1-4青色線控制壓縮機、RL1同時再輸出給RL3由CN1-5黃色線給散熱馬達。燒掉的印刷電路板的ㄧ小部分用細銅線補焊既可。因此散熱風扇或壓縮機其一燒了。測試分式先將二個青色與黃色線脫離對CN1插座不給供電,拿二條鱷魚夾線及一個3~4安培保險絲、鱷魚夾二條其中一端都夾保險絲、剩下鱷魚夾其中一端夾灰色線/另一鱷魚夾對已脫離CN1的青色線或黃色線強迫送電測試、看那一條線路有問題?小心點。第二種分式也可以先量這兩個對機殼的絕緣電阻。

网友:
補充說明也可以先將青色線脫離CN1不給壓縮機運轉後送電就是壓縮機有問題

网友:
焦黑位置像是繼電器位置

网友:
燒焦的位置是壓縮機繼電器,很可能是壓縮機或散熱風扇線圈短路,故障未排除新板裝上去又燒同樣地方。

這款冰箱我家使用過,相當不好的體驗,新機買來就感覺冷凍庫冷凍能力不太足,肉片放進去都要隔天才會完全結凍,用了6年終於掛了,換它牌已過了7年了,使用上完全沒問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45683-1-1.html

网友A:
散熱風扇直接給電看是否正常?會動作那就是壓縮機掛了 !( 換一台冰箱比較快又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熱風扇直接給電看是否正常?會動作那就是壓縮機掛了 !( 換一台冰箱比較快又省事) ...

這台有2顆風扇,1顆在冷凍庫吹蒸發器,1顆在壓縮機旁吹壓縮機,2顆都跟壓縮機連動

請樓主2顆風扇分別拉開插頭,再測試是否會燒電路板

看線路圖,小弟覺得壓縮機旁那顆風扇短路了

网友:
有換過啟動器..請將新舊起動器拍照.丟上來..

网友:
我認為壓縮機掛點的機率最高

网友:
我不覺得是壓縮機或馬達短路,前後基板比對,乍看之下像是同樣位置,但仔細看,舊基板焦黑部分只有繼電器一個接點,這也是這塊基板的通病,而新基板是連銅箔都燒壞,我比較支持9#大講的,壓縮機啟動器要確認一下,畢竟有先動到那部分,還有就是三洋冰箱我修理非常多台了,目前為止還沒遇過壓縮機和風扇馬達短路燒基板的,應該不會運氣那麼背被你遇到吧!

网友:
壓縮機縮芯導致過載繼電器接點電流過大燒毀。直接給壓縮機供電便知分曉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前輩的回覆,
因為小弟從事物流業,前陣子比較忙,沒時間上論壇,
跟各位報告後續狀況,我後來有直接接壓縮機旁邊的散熱風扇,
結果風扇正常運轉,之後因為忙碌的關係,
沒時間研究那台冰箱,親戚因為等不及,
找了一間電器行(大同電器)來幫他處理,
親戚表示電器行說是壓縮機燒掉;才導致基板通電會有焦黑狀況,
詳細問親戚是什麼詳細狀況,因為親戚年紀大了,
只跟我說上述我所提之情況,之後冰箱被載走,親戚也添購新冰箱了。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只可惜沒時間研究冰箱就被載走了,
不過也因為這次讓自己對冰箱的認識更近了一步。

网友:
太可惜了,我的直覺應該不是壓縮機掛點

网友:
我覺得應該是 過負載跟啟動器的線路插錯 使之短路 照成機板燒銅箔

因修冰箱還沒遇過壓縮機線圈直接短路燒機板銅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前輩的回覆,
因為小弟從事物流業,前陣子比較忙,沒時間上論壇,
跟各位報告後續狀況,我後來 ...

可惜沒能繼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