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SHIN SGM3000 發電機檢修

楼主(2020-06-24):
DAISHIN SGM3000 發電機檢修

年節前來一發,真正自主式重口味電源供應器檢修,套一句官方用語人家是用高成本火力發電,使用高成本乾淨的汽油??????

1.塵封數十載的發電機,外觀算蠻乾淨,只是塵土封機,併發症也很多。

2.檢查油箱,汽油都質變滿滿如銹。

3.油箱口內汽油濾網。

4.汽油濾網反覆清理後。

5.已脆化空氣濾棉,不堪觸碰。

6.當然簡單的先處理,難搞丟後面,要找同規格濾棉難,將就裁剪乾式絲棉代用。

7.用火星塞專用套筒把火星塞拆解,套上火星塞帽,火星塞接地 。

8.當然開始檢查火星塞點火系統,先確認ENGINE SW 切至ON,OFF是熄火。

9.開始使出吃奶的力氣,拉......

10.單人作業錄影存證中,恩有點火(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好小(截圖黑暗中小白點),正樣火星塞到高壓點火相關線路開關正常。

11.引擎會不會爆炸就看她了,滴幾滴印度神油,火星塞回復原狀,再拉拉啦…….
喘了幾下碰碰叫不愧是印度神油(乾淨的汽油),這樣引擎後半段都正常,剩下呼吸道與油道與電機還有潤滑油。

12.底座接觸地面受潮,還是要大卸八塊處理一下。

13.除銹上漆後,黑亮黑亮。

14.拆解後主體引擎/發電機。

15.發電機交流輸出,除經過橋式整流供給12V/A直流輸出,軸承還OK。

16.引擎點火輸出與線路。

待續..........

楼主:
接續.......

17.面板供給AC220V/110V與DC12V背後相關線路/開關/保險/指示/插座…等。

18.日制181CC汽缸,型號GM182,進200CC只能輸出至2800W。

19.難搞的開始了,熟能生巧,經過西方大陸型國家網紅加持,一知半解反覆觀察與逆向工程,DIY檢修,原來如喵…….喵,
開始拆化油器。

20‧蝶式化油器(前阻風門後節流閥),解下底座螺絲,看到沉積的油槽與浮筒。

21.近1/4甲子的汽油聚積物,只有清洗,如果有超音波清洗會方便很多。

22.浮筒與連動的阻油針,開始拆供油的毛細管。

23.拆除後這根供油管就要清了。

24.大孔用大根清,不厭其煩的通管清乾淨。

25.小的換小的反覆清,都是需要溶劑反覆清洗。

26.進油銅螺絲也是要清,很不幸一字牙口因卡住被轉斷半邊,取得不易,不影響油口續用。

27.開始組裝起來,用噴槍清理雜物與測試各管路是否正常動作。回復原狀。

28.一開始看到油桶內沉積物,出油口哪麼小如何清理油箱內,也只好先洩廢油,有夠硬釘子慢慢鑽,剩餘廢油排出,實際換一個也不易取得與貴深深。

29.浮筒油位表,拆出狀況慘不忍睹。

30.急病亂投醫,開始加入各式各樣有機溶劑清洗,死道友不死貧道,表面仍類似覆著瀝青,做白工了。

31.還是一樣無法釋出陳年有機物,只能刮出黏稠物,無疾而終….。

32.可以確定慢慢刷還是可清除,很費工。

待續.........

楼主:
完結篇.........
33.無超音波設備,異想天開只好入珠,廢棄汽車椅墊玻璃串珠丟數公斤進去,倒入適量汽油,封口,反覆上下/左右/前後不斷搖啊搖撞擊,來跟我一起運動121212……….,渣渣開始溶出。

34.二個星期後,不可見的死角也開始有金屬光澤。

35.經過無數次的油箱內釋出沉澱物自然揮發戰果,不知道是不是固態黑金。

36.主體開始組合。

37.排氣管安裝。

38.排氣管組合後。

39.線路與面板組合。

40.控制面板組合。

41.啟動拉盤組合。

42.化油器與空濾控制連桿組合。

43.差不多了剩油箱。

44.最後不要忘了補足潤滑機油。

45.最後把油箱裝上。

46.油箱注入汽油,反覆數次管徑與油杯看是否正常,順排放雜質與順暢為止,再接入化油器。

47.驗證是否修復,運轉供電AC有了DC有了,反覆測試高低負載,調整怠速鈕,用電表反覆判別最佳轉速與輸出穩定平衡點,夜以繼日,日以繼夜???,摸索整修OK收工。

以上如有遺漏,僅供參考。

网友A:
恭喜完修,W大好有耐心,這個送店家處理大概直接要你買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W大好有耐心,這個送店家處理大概直接要你買台新的

changold2大
ㄧ樣跟你喜好動手做,唯一症狀無法發動,走到哪排除到哪,想修好就要加減練功。

這台感覺購買後加滿油試啟動後就塵封了,幾乎全新,疏於維護自然會產生故障。
大多用到無法發動(油阻),台灣零件不易取得,實際正值壯年缺乏維護(需要工(工價不斐)),如大大所言幾乎換新比較快。

网友B:
發電機不常使用的話,不用時要把汽油洩乾,發動燃燒引擎內的殘留汽油,如長期不使用,還要在油箱內噴WD40或恐龍191,免得油箱生鏽。
以前總是要用時,而望之興嘆的經驗。

補充;久未發動,在進氣口噴些化油器清潔劑,就會很好發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電機不常使用的話,不用時要把汽油洩乾,發動燃燒引擎內的殘留汽油,如長期不使用,還要在油箱內噴WD40或 ...

康大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不用發電機個人感覺包括引擎設施,每月偶而操一下運動增加存活率,順汰油換新油溫潤設備ˊ至少還知道他能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結篇.........
33.無超音波設備,異想天開只好入珠,廢棄汽車椅墊玻璃串珠丟數公斤進去,倒入適量汽油, ...

這盤是稀土來的, 價值十分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盤是稀土來的, 價值十分高.

那您覺得可以賣多少COCO?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結篇.........
33.無超音波設備,異想天開只好入珠,廢棄汽車椅墊玻璃串珠丟數公斤進去,倒入適量汽油, ...

恭喜完修,WKM大大連這樣都可以起死回生,佩服 佩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康大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不用發電機個人感覺包括引擎設施,每月偶而操一下運動增加存活率,順汰油換新 ...

發電機和車子一樣沒用也要常給他發動一下,不然他就會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盤是稀土來的, 價值十分高.

開始執行 大
產油國不生產稀土,可以確定膠狀時如圖片31 近似瀝青,固化成粉末狀如生鏽。
況且最基礎稀土也要有煉金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發電機和車子一樣沒用也要常給他發動一下,不然他就會掛了......

bangderyvtc 大
這個好像也無解,用與否,如同有能力與失去能力差異。
當然錢花了在它有能力下使用是值得,反之花了錢卻讓他隨時間失去能力,不知怎麼說呢,物盡其用。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好搞岡啊,不過看起來好厲害,從塵土飛揚到煥然一新。尤其是那堆看起來像土的東西,連彈珠都用上了。佩服

楼主:
tonyufo大
人家是煉金術
偶是第一次煉粉術
除了時間/空氣/汽油,原來化油器/噴油嘴真的會堵住汽缸會積碳,好諷刺乾淨的汽油,台塑/中油他們煉了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