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5-573PG 短路修好,獨顯不見

楼主(2020-06-24):
各位前輩大家好

  上次有發一個文,同這一台短路不法過電,這個解決了,最後還是SMD電容導通了
我就一顆一顆解下來在焊回去最後找到了

acer V5-573PG 不過電,變壓器進保護,求點位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655-1-1.html

  短路修好了,也可以開機,但是又出現了二個問題

1.獨顯不見了

   又有量一下SMD電容只要是+VGACORE都會和GND短路
   這個我是不是又要一個一個解下來量在焊回去

2.只要是接上電池,電源燈就會亮這不管開機關機,但只要不接電池只插變壓器
電源燈就會正常開機才會亮

   不知這二個問題,我是要查那一方向電路

型號

板號

正面

顯卡短路點

感謝楊大俠給的點位圖

DAZRQMB18F0-MB.zip (365.67 KB, 下載次數: 12)             DAZRQMB18F0.pdf (1.5 MB, 下載次數: 14)

网友:
顯卡低阻值正常啊~~要用歐姆檔打對地,10毆上下都正常,

有些電表用二極檔 20幾毆就會嗶嗶叫了

+VGACORE 開機會後有 0.9V 嗎~

不排除獨顯GG,不然就刷BIOS~~

雙顯設計,獨顯GG有的還能開機使用

网友:
如果搞不定就這樣使用也無妨吧~

這片有集顯版本,就拿掉獨顯供電的電感或MOSFET供電管試試

网友A:
剛去爬文,可以改。不過如果獨顯直接壞了,不動電阻應該也可以

R143 電阻,移到 R139
R646 電阻,移到 R647

0 0:UMA 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去爬文,可以改。不過如果獨顯直接壞了,不動電阻應該也可以

R143 電阻,移到 R139

楊大俠非常的謝謝你

   我也是在想直接變成內顯就好了

   非常感謝幫忙, 這幾天再來把它改成內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去爬文,可以改。不過如果獨顯直接壞了,不動電阻應該也可以

R143 電阻,移到 R139

楊大俠  經驗豐富喔  應該修了不少筆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