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T100CHI 麻煩大大幫找一下這兩個零件

楼主(2020-06-24):
又要來麻煩前輩了

   會找這一個零件原因是,加電壓出現0.1A,我想又有東西短路了,找了一下就下面這
二個晶片壞了可能很大,我拆下1.A48Y45,SMD電容就沒有短路了

型號:T100CHI-0023BZ3775

板號:沒有拍到,回家在補拍

麻煩幫忙找一下這兩個零件,我google了一下都沒有,所以又要來麻煩大家了

晶片上面寫的
1.A48Y45
2.2AH04

网友:
只有找到維修指南 ~~

987.86 KB, 下載次數: 15

网友A:
這種的難查囉...

編號 2A 的那顆,我用 T100TA 點位找相似元件,RF4E080BNTB、P1603BEX 這兩個好像是一樣的,

他們的1 、2、5、6、7:DRAIN、3:GATE、4、8 :SOURCE

如果元件是好的,這樣打蜂嗚檔會通吧~

755.62 KB, 下載次數: 1

2.42 MB, 下載次數: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的難查囉...

編號 2A 的那顆,我用 T100TA 點位找相似元件,RF4E080BNTB、P1603BEX 這兩個好像是一樣 ...

楊大俠佩服佩服 竟然可以找到這資料
我看兩個電路板是一樣的

网友A:
電路板是同一塊沒錯啊,我在網路上找到別人的拆機圖,難得有同個位置又清晰的,可以用來比較上面的MARK
發現它的 marking 資訊好像沒有規則或縮寫太短?

兩個元件的第一行一樣,

A48 Y45 : A48 Y11
2A H04 : 2A G30

也有可能是 AY 4485、AY 4181,只有 AY 是代表

只能看它用在什麼地方去判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板是同一塊沒錯啊,我在網路上找到別人的拆機圖,難得有同個位置又清晰的,可以用來比較上面的MARK
發 ...

感謝楊大俠謝謝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