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火星塞高壓點火測試器

楼主(2020-06-24):
昨天出門,車子騎到一半熄火,然後再來就怎麼發動都發動不了.
牽車回家檢查一下,用跳火量規測,奇怪,跳火正常,然後噴油嘴也噴油正常.
但怎麼樣就是發動不了,以往化油器的車子,會直接把火星塞做搭鐵測試
噴射的車子這樣會有危險,但還是測看看,果然是火星塞壞了.
想了一下,就做了這一個專門單獨測試火星塞好壞的測試工具,就不用還要發車用車試.
網上其實也有人做過,反正不用錢,自已做就好.
做好後就把一大堆以前換下來的火星塞用超音波洗一洗後全拿來做測試
影片裡那個有送訊號過去卻不點火的就是這次壞的火星塞.
下面這是別人的寫的文章
DIY 火星塞高壓點火測試器
有時候會維修一些無法啟動運轉的引擎類工具
而檢修的第一步,就是檢查火星塞是否有跳火花 ?
當無火花時,不是磁控高壓線圈有問題?  就是火星塞了!
雖然火星塞的故障機率不高,但有時候因為絕緣漏電使點火不穩定....

网友A:
絕緣漏電測試外
也順便觀察看看
1. 電極隙值是否於標準範圍內 ?
2. 內部積碳是否過多導致漏電假象 ?
3. 超音波清洗過後,是否已有完全乾燥處置 ?

网友B:
好厲害喔 連這個都自己來
要賺你的錢很不容易

楼主:
會diy這個主要是噴射的車子若是照傳統搭鐵測火星塞,很容易會把電腦燒掉
只要搭鐵時按的不夠緊,讓火星塞跟車台間產生火花,.而不是火星塞本身去產生火花
那麼電腦基本上就直接掛掉,跟電子鎖被電擊破解一樣.
早期噴射車剛開始時,很多車行都是這樣把ecu弄壞,然後就賴給車子,說來的時候電腦就是壞的,所以才會發不起來.
而一般都是用跳火量規測噴射車,.那是測點火線圈跳不跳火,根本測不到火星塞跳不跳火
只好弄一個能單獨測火星塞的工具,也不用拿車子發動來測,讓噴油嘴噴的整個氣肛都是油,外加電池與起動馬達的摩損.
用這個來測那一堆火星塞就簡單多了,電源用的是一般4.2v的鋰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厲害喔 連這個都自己來
要賺你的錢很不容易

動頭腦做東西是興趣之一,生活就是要這樣才有樂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絕緣漏電測試外
也順便觀察看看
1. 電極隙值是否於標準範圍內 ?

其實還能拿來做噴火槍的點火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diy這個主要是噴射的車子若是照傳統搭鐵測火星塞,很容易會把電腦燒掉
只要搭鐵時按的不夠緊,讓火星塞跟 ...

好棒喔
我也有個衝動也想來做一個

网友C:
还是不懂,为何火花塞与搭铁不牢靠会损坏ECU的原因。难道高压线圈离ECU很近吗?还是高压未构成回路而串回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懂,为何火花塞与搭铁不牢靠会损坏ECU的原因。难道高压线圈离ECU很近吗?还是高压未构成回路而串回初 ...

我的認為就像拿電擊棒去電ECU,但火星塞內的電擊迴路是在火星塞內,跟直接電擊ECU不同
ECU的負級直接跟搭鐵線連接. 早期化油器的車子上面只有CDI,所以去電它也不會出什麼間題
但電腦不同,能承受的電擊容忍度很小.最好的狀況是內部資料清空,電腦重開機,最壞的是直接燒掉.
里程數能歸零動手腳就是這樣搞的..
若火星塞外體跟車台間產生火花,就等同直接把點火線圈+級高壓電與電腦-負級做短路電擊.

楼主:
前二天做好的火星塞測試器可以同時測四支火星塞
為什麼要同時測四支,像我有cb400,
若有排氣管溫度明顯不同時,就能先把火星塞四支同時做跳火,
比對看看有那支明顯火花強度或顏色與其他支不同.
可以同時測四支,那當然就可以測二支或六支,雙釭車跟六釭車都能做測試

网友D:
回收廠的瓦斯爐會不會成了這樣拆機的搶手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收廠的瓦斯爐會不會成了這樣拆機的搶手貨 ?

不會啦,直接買通用型的,一組才100多元就有,我是剛好有壞的能拆,所以不用錢.

网友:
找稍舊一點有考爾的車拆下考爾也可以用電瓶來測試火星塞點火.

楼主:
這是我自己diy做的跳火量規

火星塞蓋直接插在這上面即可.

自己diy做的好處是可以平穩的放在地上看測量狀況
市售的那種根本不能這樣放著看,要手握著才能看
常常都會被電到.
要測量點火線圈,標準就是120mm距離下要能跳火正常

网友:
少用的人應該可以利用熱水器的高壓點火測試(記得先關瓦斯)
只要拆高壓點火線接----火星塞--| |---接地,打開水龍頭點火

楼主:
自己找零件焊接的火星塞點火測試器
比之前用拆機零件改裝的火力強太多了
這個已經比市售賣很貴的那種火星塞測試機火力還強.
成本極低,若是找盒子包裝好應該可以拿來當商品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