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開飲機不亮燈部加熱,會保溫

楼主(2020-06-25):
突然的狀況
燈不亮,不加熱,但機身有保溫的熱度
後面的重置鈕按下去沒有按壓力道回應的感覺

請問大們可能是何問題

网友:
加熱管故障.

网友:
加熱管故障 或 者是溫度保險開關壞了

网友:
沒有型號?
(大部分的開飲機)加熱管壞的話應該不影響燈號。
至於你說的重置按鈕如果是過載保護的話,是不是開關壞了
以上都是用猜的。

楼主:
保險絲燒掉
打開目測一下,加熱環,控制板沒有燒焦或過熱情形
焊上新保險絲,使用6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