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Thermaltake曜越M550W銅牌故障維修

楼主(2020-06-25):
感謝咖啡哥的五顆大功率,有PFC電路,半模組化ATX,已修好三顆,這顆雖是第四顆修好,但是我最先動手拆的,一看:保險絲沒斷,可壞得很廣泛,缺很多零件,過程如下;

1.銘牌。

2.DC輸出短路,先把蕭特基二極體換了。

3.反面,全部拆舊料更換。

4.用舊料,沒較大的電壓電流,剛好板子上有預留線路及孔位,用多個並聯,加大

5.正面可清楚看到,有兩個可增加的位置。

6.R8燒毀,拆一個雖較大顆一點,將就吧!附近ER206兩個燒了一個,全換較大的MUR460。_

7.6800控制板,第9腳電流極限控制的接地電阻,R29>470.歐姆燒毀,換新後6800也一併換新

8.正面控制板

9.MOS管本來是18N50>TO-220AB,修1000W沒修好。PFC有問題,把這台要用的全帶走了,只好用拆機的IRF460>TO-3P替代,太大了所以固定孔改過,重新攻牙。

10.三隻腳調整,磨細並套上熱縮管。

11.SMD電阻燒了,看不清楚,猜測在200.歐以內,以碳膜試後,看標示集中,用0歐換上。

12.5A負載測試,完修。

网友A:
最後一張照片,散熱片的距離,安全性要主動一些...
即使散熱片電氣屬性已經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照片,散熱片的距離,安全性要主動一些...
即使散熱片電氣屬性已經接地。 ...

看仔細,嚇了一跳,幸好沒放鞭炮,感謝老師提醒,下次要細心才行。

网友:
恭喜完修 還真搞剛....厲害...

网友:
專業的好功夫

网友:
好專業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