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餘製作電路板熱轉印及SMD加工小工具 仿製品

楼主(2020-06-26):
原始創作者 網路教學 DIY 影片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1ODg0NDcy.html

業餘小批量製作電路板過程--SMT鋼網錫漿錫膏貼片

放4天假在家 沒事情可做 順手也仿製 一台

效果如何 不錯很好 ,  須要者可以仿製一台 玩玩.

注意:

卡典西德 要擦拭 再拿去影印 , 雷射印表機碳粉要注意.

PCB 板 要擦拭 再加工 更好.

製作這台工具總共花了不到580元,電木板 及 鋁板是找的沒花錢。

製作材料:

150*120*10mm 電木板1塊(底板)

200*80*10mm 鋁板1塊(壓板)

120*70*7mm 110V 100W 表面溫度255度左右 ptc加熱板2塊(網購共320元)留一個當備品

嘉剛-101D 快速夾鉗2個(五金行購共260元)留一個當備品

可當熱轉印台

可當網印台

可當貼片焊台

此3合1用時是一件小工具。

PTC 加熱片包盒
PTC 加熱片包盒內容
電木板
嘉剛-101D 快速夾鉗
鋁板(壓板)
加工製作完成
準備熱轉印 PCB
準備熱轉印 圖片 校正
雷射印表機印至卡典西德 圖片
熱轉印加工
加工時間(10分鐘)後 成品

楼主:
補上 洗 PCB 電路板

氯化洗澡中

氯化洗澡完成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上 洗 PCB 電路板

氯化洗澡中

左下角有斷線吧? 也可用 鹽酸 +雙氧水 +水 製成蝕刻液,好處是透明可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有斷線吧? 也可用 鹽酸 +雙氧水 +水 製成蝕刻液,好處是透明可看清。 ...

沒有斷線...

鹽酸 +雙氧水 +水 <===不知道三者比例如何製成蝕刻液?...請提供配方給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斷線...

鹽酸 +雙氧水 +水

雙氧水 H2O2(35%)  =   30 cc
鹽酸 HCL(98%)       =  110 cc
水                          =  360cc

添加順序很重要!不要把水直接加到酸內,危險!
1. 量水 360cc
2. 慢慢加入鹽酸,最好攬拌後停一下再加入,會發熱!
3. 等混合液冷卻再加入雙氧水。

如果發現蝕刻慢,可再加些雙氧水。以上供參考。

网友B:
已經好久好久沒有洗電路板了
後來都是買感光電路板來洗
這個轉印方法讚  沒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雙氧水 H2O2(35%)  =   30 cc
鹽酸 HCL(98%)       =  110 cc
水                          =  360cc

感謝 提供配製方法...

注意 : 配製藥劑要注意安全..(高危險藥劑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經好久好久沒有洗電路板了
後來都是買感光電路板來洗
這個轉印方法讚  沒用過 ...

轉印方法 : 減少感光板_光源照明_顯影 等 步驟... 只剩 氯化 步驟..
熱轉印 可以把 零件符號 轉印背面 等於是完整 電路板..
製作小電路板 好方法 (費用低廉)..

网友C:
請問樓主用卡典西德來轉印會比以前傳統做感光片的賽璐璐投影片來的效果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用卡典西德來轉印會比以前傳統做感光片的賽璐璐投影片來的效果好嗎? ...

二者差異 卡典西德 比 投影片 簡易省錢好製作 ..
效果不錯 不比 感光片投影片 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