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SANYO SV-13DV1 洗衣機使用問題!

楼主(2020-06-26):
請問 SANYO SV-13DV1 洗衣機漏水...
發現到這條排水管接頭處出現裂縫,導致洗衣時從底盤漏出水...
請問這條管買得到嗎? 哪邊可取得?

网友A:
五金行,小北百貨應該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金行,小北百貨應該有賣

五金行,小北百貨只有賣外管,內管有一端接頭( 內壁連接外管形狀 )比較特殊

网友B:
直接買蛇紋管由內接至外就好、不用再透過外殼接頭接出去,如果買不到原廠、這可以考慮!

网友C:
用關鍵字  [ SANYO 排水內管 ] [ SANYO 內水管 ]  搜圖片看到的...

參考如下  露天連結 :
三洋 洗衣機 內水管 連接管 連管(501) (601) (901)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189588458

网友:
五金行有賣,帶去合

网友D:
用矽利康~
上多一點~
再用大膠帶包一包~
比新的還耐用~
有遇過客戶叫原廠來換新的~
沒多久又裂了~而且還換了二次~
最後還是矽利康耐用~

反正遇到這條水管裂~
小弟都是上矽利康然後膠帶包一包~
就沒有再漏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買蛇紋管由內接至外就好、不用再透過外殼接頭接出去,如果買不到原廠、這可以考慮! ...

感謝大大提供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關鍵字  [ SANYO 排水內管 ] [ SANYO 內水管 ]  搜圖片看到的...

參考如下  露天連結 :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意見! 明天來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矽利康~
上多一點~
再用大膠帶包一包~

感謝大大提供意見! 矽利康是塗外面or塗裡面再用膠帶包起來還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意見! 矽利康是塗外面or塗裡面再用膠帶包起來還是?

塗在水管外面~
塗的範圍大一點~
要塗整圈~
最後再用寛的膠帶包一下~
隔一天再洗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塗在水管外面~
塗的範圍大一點~
要塗整圈~

OK... 明天來試看看! 感謝大大教導...

网友E:
內排水管破裂  三洋服務站應該有貨

下圖 紅框處 有一水管固定蓋 一定要裝上不然很快又磨破了

另一功能是 防止脫水時擺動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內排水管破裂  三洋服務站應該有貨

下圖 紅框處 有一水管固定蓋 一定要裝上不然很快又磨破了

感謝大大提供訊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接買蛇紋管由內接至外就好、不用再透過外殼接頭接出去,如果買不到原廠、這可以考慮! ...

內排水管先拉至外殼固定是有它的用意的,如果直接由內拉至外,洗衣機在洗衣,尤其是脫水時,這條內排水管會跟著搖擺,會造成外殼出口處,水管與外殼不停震動磨擦而破裂,所以建議還是買原廠內排水管來裝,內排中間還有個固定夾已不見,購買水管時順便再買一個固定夾(是塑膠夾,不是金屬夾喔)

网友:
五金行有賣,把原來的拿去合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內排水管破裂  三洋服務站應該有貨

下圖 紅框處 有一水管固定蓋 一定要裝上不然很快又磨破了

海馬大說得好 贊同你說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內排水管先拉至外殼固定是有它的用意的,如果直接由內拉至外,洗衣機在洗衣,尤其是脫水時,這條內排水管 ...

固定夾是我拆下來後才拍照的,固定夾沒有不見還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內排水管破裂  三洋服務站應該有貨

下圖 紅框處 有一水管固定蓋 一定要裝上不然很快又磨破了

感謝大大提醒! 固定夾是我拆下來後才拍照的,固定夾沒有不見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