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V5-591G-598J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20-06-26):
插電電源指示燈的亮無畫面,手邊無專業工具,想一步步排除問題
已拆機拔除電池插AC一樣無畫面,再來想試試盲刷bios方法...不確定還不敢試
已從官網下載BIOS解出ZRY_115.exe再從暫存抓出ZRY.fd(這檔案可以用嗎)改名BIOS.fd

应急BIOS恢复U盘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盲刷。
1,取消笔记本电池,拔掉电源
2,插上优盘,按住Fn+Esc 按住不放
3,另一只手插上电源,按开关键,Fn+Esc 始终按住不放
4,如果一切正常,会发现 U盘狂闪,机器发出短促的 beep声(持续)
5,30秒后,一声清脆长 beep 声 后U盘停止闪动,这表示bios文件已经全部读到内存,开始刷新。这时候Fn+Esc 可以松了,但是不要千万不要关机,让他继续
6,大概再过30秒,机器会自动关机。
7,拔掉U盘,开机,如果一切正常

以上可行嗎?感謝各位

网友A:
所以....這麼多步驟你做了嗎?
若還沒,建議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這麼多步驟你做了嗎?
若還沒,建議不要。

那個 1~7 步驟簡體字,感覺是上網找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 1~7 步驟簡體字,感覺是上網找教學...

對,網上找的盲刷bios教學
機器早過保了,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目前卡在提取bios這段,去哪能下載能用的bios

网友:
如果一切正常 那就恭喜你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