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LN32A550P1R 電源板 BN44-00208A 5VSB電壓量測請益

楼主(2020-06-28):
螢幕: Samsung 三星
主機板: LN32A550P1R
電源板: BN44-00208A
現象: 沒有待機紅燈,所以自行拆機量測待機電壓ST-BY5.2V

問題1: 想請益板上個位專家,要如何才能量測到ST-BY5.2V電壓?量測待機電壓時,是否需要先PWR-ON/OFF先行短路給電呢?已將板上11顆電容全部換過,換前和換後,結果都一樣。

問題2: 電源板上的5V待機電壓,12V 和 24V 都量測不到,只有在一些零件上量測到0.8V 或是 1.1V左右,是否有特別的量測手法呢?我是將三用電錶黑線插在板子螺絲洞上。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電源板 BN44-00208A 線路圖

補充內容 (2020-9-6 01:56 PM):
更新: 更換電源板型號後,可以正常使用,分享文章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565-1-1.html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704-1-1.html
你要不要把這些課程看過一遍,對你是有幫助的

网友B:
ST-BY5.2V 整流端DB851 / CB852 量過了嗎
若是整流端..無, 再往源頭查 , 背著散熱片8PIN-DIP這個IC(ICB 801S)有工作嗎?
若是整流端..有, 往濾波後那顆(QM852)8PIN- SMD  AM4840 N-MOS 查G極

网友C:
先查第一張貼圖靠右,咖啡色的大電容,看一次側AC端是否有15X~17X的AC電壓以及保險絲,作初步判斷
電路圖第一頁的左上角為一次側的原件(對應第一張貼圖的右上角)
基本上運作原理->一次側AC110->變壓轉換-->二次側DC 5V.12V.24V.STB
這種電路板有分冷地、熱地,也就是一次側的接地,跟二次側的接地是不同的,量測點不一樣
這種如果修不好,直接買良品來置換,故障的再慢慢研究,不然查很耗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第一張貼圖靠右,咖啡色的大電容,看一次側AC端是否有15X~17X的AC電壓以及保險絲,作初步判斷
電路圖第一 ...

看一次側AC端是否有15X~17X的AC電壓以及保險絲

=> 量測AC的電壓只有4.5V,保險絲1.8V,我還不太懂一次側跟二次側,慢慢研究中,謝謝撥空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BY5.2V 整流端DB851 / CB852 量過了嗎
若是整流端..無, 再往源頭查 , 背著散熱片8PIN-DIP這個IC(ICB 801 ...

ST-BY5.2V 整流端DB851 / CB852 量過了嗎
=> 量測出來兩個都是 0V

若是整流端..無, 再往源頭查 , 背著散熱片8PIN-DIP這個IC(ICB 801S)有工作嗎?
=> IC(ICB 801S) 有 2V的電壓

若是整流端..有, 往濾波後那顆(QM852)8PIN- SMD  AM4840 N-MOS 查G極
=> 量了8 PIN都是0V

另外我有量測PC801S/PC802S/PC804S 都可以量到有2.3V,似乎這兩頭中間有零件有問題,不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704-1-1.html
你要不要把這些課程看過一遍,對你是有幫助的 ...

好喔~謝謝大大撥空給入門課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BY5.2V 整流端DB851 / CB852 量過了嗎
=> 量測出來兩個都是 0V

“ “=> IC(ICB 801S) 有 2V的電壓” ”

一次側此處電表黑棒選在 大電容150uF/450V  負極,如下圖我加註 的 P-GND 不等於 S-GND

如果你沒量錯,那麼問題就在IC(ICB 801S)  這里附近,
看看 RB 806 10R/2W  兩端 相對於P-GND (大電容150uF/450V  負極) 的電壓。
也許 ICB 801S  與 RB 806 已經燒燬 。

請參考電路圖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IC(ICB 801S) 有 2V的電壓” ”

一次側此處電表黑棒選在 大電容150uF/450V  負極,如下圖我加 ...

RB806: 一頭 4.5V,另一頭0.5V
DP804: ˋ4.5V
ICB801S: 剛插插頭時量測有約1V,但過30秒後,8PIN量起來每根都剩下0.5V
QM852: 8PIN 0.10V
PC804S: 0.88V (早上量應是2V沒錯,現在在量剩不到1V)
PC802S: 0.88V (早上量應是2V沒錯,現在在量剩不到1V)
PC801S: 0.88V (早上量應是2V沒錯,現在在量剩不到1V)

補量一次側AC端是否有15X~17X的AC電壓以及保險絲 (三用電錶黑頭接大電容150uF/450V  負極)
=> AC端約108V 交流電壓,保險絲也是10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IC(ICB 801S) 有 2V的電壓” ”

一次側此處電表黑棒選在 大電容150uF/450V  負極,如下圖我加 ...

要修好這一片,有難度,觸發條件,不是用+5VSB, 我就不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RB806: 一頭 4.5V,另一頭0.5V
DP804: ˋ4.5V
ICB801S: 剛插插頭時量測有約1V,但過30秒後,8PIN量起來每 ...

AC in =>  橋式整流 => DP804/DP805 => CP815 =>  RB806

開始查吧 ... 為何橋式整流 之後 DC電壓消失
先把 大電容 CP815 150uF/450V  上面的 DC電壓 變出來吧
橋式整流後 需有量到有 DC電壓 140V 或更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 in =>  橋式整流 => DP804/DP805 => CP815 =>  RB806

開始查吧 ... 為何橋式整流 之後 DC電壓消失

謝謝Simon大的回覆,後來查一下發現RB806似乎板子上面有點突起,不知道這會不會影響電壓不穩?
想請教一下,CP815大電容,要怎樣才能量出140V這樣的電壓,我是把三用電錶黑頭插板邊洞口(P-GRD)接地去量,這樣對嗎?

RB806 突起

RB806

RB806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大的回覆,後來查一下發現RB806似乎板子上面有點突起,不知道這會不會影響電壓不穩?
想請教一 ...

果然是搞錯了量測方式
把三用電錶黑頭插板邊洞口(P-GRD)接地去量,這樣 ...不對 !!

板邊螺絲洞口 是 S-GND
CP815大電容150uF/450V  負極 P-GND
P-GND 與 S-GND 楚河漢界 完全不同

下圖標示楚河漢界之下那條粗黑線  原圖HOT / COLD之分割線
左側  HOT : 稱一次側Primary 對應P-GND, 此區量測 全以 P-GND 為基準,CP815大電容150uF/450V  負極
右側COLD : 稱二次側Second 對應S-GND, 此區量測 全以 S-GND 為基準,板邊螺絲洞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大的回覆,後來查一下發現RB806似乎板子上面有點突起,不知道這會不會影響電壓不穩?
想請教一 ...

如果您可以把這接點看成是異常突起.我建議您直接送修.亂碰可是會越來越糟的.
很多送修來的機子.只要主人拆開碰過.通常都會不能維修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搞錯了量測方式
把三用電錶黑頭插板邊洞口(P-GRD)接地去量,這樣 ...不對 !!

Simon大大說明得很清楚,受益了,原來我一直都量錯了,今晚回家再來拼一次,謝謝指教!

楼主:
更新一下進度,在網路上買了一塊電源板 BN44-00208A,裝上去後,還是沒有待機燈號,看來要再買一塊主機板來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進度,在網路上買了一塊電源板 BN44-00208A,裝上去後,還是沒有待機燈號,看來要再買一塊主機板來 ...

白忙一場

楼主:
網路上買了 主機板LN32A550P1R 和 電源板BN44-00208A,仍然沒有待機燈號,我不太想再買高壓板了,有點懷疑人生了,想請問版上大大,我要如何不透過IR去開啟電源呢?不知道是不是IR接收器壞掉收不到外部訊號,印象中Samsung LN32A550P1R這台電視本來就沒有帶機燈號的樣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如何不透過IR去開啟電源呢?不知道是不是IR接收器壞掉收不到外部訊號, ...

正面電視右下有印著電源開關及調整按鈕都是... 觸控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面電視右下有印著電源開關及調整按鈕都是... 觸控式

Simon大大,右下觸控開關我都按過,沒反應,不過我正在找右下IR的部分,不知道能不能短路讓IR送訊號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上買了 主機板LN32A550P1R 和 電源板BN44-00208A,仍然沒有待機燈號,我不太想再買高壓板了,有點懷疑 ...

請注意:並不是板號一樣就一定能用.也不是電視型號一樣.機板就一定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大,右下觸控開關我都按過,沒反應,不過我正在找右下IR的部分,不知道能不能短路讓IR送訊號出去 ...

讓專業的來吧
技能不足被魔王KO 很正常
我怕 你處理到專業不能修
更怕 出安全意外

网友D:
BN44-00208A【 原廠專用電源板】三星 SAMSUNG LN32A550P1R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 ... 272#history&p=1

MT8226_READY BN41-01019A【 原廠專用主機板】三星 SAMSUNG LN32A550P1R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25217185956

2片板子都跟同一賣家買(在此網站蠻有名的~負面~),有可能踩雷了。

萬不得已買了幾次,有一次買SONY 40吋液晶電視全套4片機板2000元(有開機照片證明破屏顯示OK),結果我被爆了自認倒楣。{n_121:}

有可能拆機時是好的庫存久了零件自然死亡而故障,也有可能是大賣家有同型機數台以上魚目混珠,反正就不給退換買家也無強力證據反駁(看評價紀錄就知),所以購買前請三思。

PS:
給建議~
1.高壓板沒壞不必再買

2.4片板子交叉測試,應該沒這麼衰都買到壞的

3.徵求住附近站友幫忙診斷

4.#11~S大~說是觸控式開關,請把觸控板螺絲鬆開翻面直接用手觸控POWER ON,看可不可開機,實務經驗數次觸控感應衰減不開機(中間隔著一片塑膠殼),觸控板拆下後直接觸控各項功能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BN44-00208A【 原廠專用電源板】三星 SAMSUNG LN32A550P1R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25217 ...

大大果然厲害,我是跟這位網友買的沒錯,唉~螢幕顯示沒壞,不修它直接丟掉好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果然厲害,我是跟這位網友買的沒錯,唉~螢幕顯示沒壞,不修它直接丟掉好可惜 ...

建議第4項有照做嗎?
可馬上驗證又不多花錢,電源板插電量待機電壓有5.2V左右,正常的話應該可以成功開機。

网友:
這個型號,電源板沒壞的話,不插主板,通電,背光應該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