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OPA TCA0372DP2代用

楼主(2020-06-28):
各位好
請教Motorola TCA0372DP2 雙OP/16pin 是否有代替型號
若無是否有相似郭規格之單OP可建議 感謝!
Katdesu

基本特性節錄如下:
• Output Current to 1.0 A
• Slew Rate of 1.3 V/ms
• Wide Bandwidth of 1.1 MHz
• Internal Thermal Shutdown
• Single or Split Supply Operation
• Excellent Gain and Phase Margins
• Common Mode Input Includes Ground
• Zero Deadband Crossover Distortion

MAXIMUM RATINGS
Supply Voltage (from VCC to VEE) Vs 40 V
Junction Temperature  TJ +150 °C
Storage Temperature Range Tstg –55 to +150 °C
DC Output Current IO 1.0 A
Peak Output Current (Non repetitive) I(max) 1.5 A

154.21 KB, 下載次數: 8

网友:
應用?單價?普遍性?這些考量也請一併告知大家才比較容易給你建議型號。

可選用 DIP-8 的 TCA0372DP1 當單組 OPA 的用。
單組的功率 OPA 要方便又省體積的首先想到 LM1875,規格上都贏 TCA0372DP2,但不是 DIP 包裝。
如果能接受普通 OPA 外加一對中功率電晶體就可以,大部分人都是這樣設計的成本低又選擇多不限型號。

楼主:
Duke兄 謝謝
有想過用 TCA0372DP1 來改 但也找不到
如有來源 煩請指示 (或者 可代用的單OP亦可)
是用在 CD player servo電路, laser pickup的線圈控制.
感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Duke兄 謝謝
有想過用 TCA0372DP1 來改 但也找不到
如有來源 煩請指示 (或者 可代用的單OP亦可)

如果是維修用途的還是買原編號最單純,這種電器規格與內部接腳排列都非常態標準品所以不用去想能直接代換的品牌型號。

一般的電子材料行只會賣常用零件這種產業界的專用零件只能網購,TCA0372DP1 或 TCA0372DP2 網拍都有自己去搜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