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0IN記憶體問題

楼主(2020-06-28):
ASUS K40IN這台同時裝2條記憶體會沒畫面.

各別單槽裝測試可以開機.

記憶體是同廠牌的記憶體(創建的).

有更新過BIOS,也是一樣.

麻煩各位大大幫我排除一下問題.

网友:
單支個別容量  請標示註明

网友:
你裝的記憶體上面,總共有幾個顆粒?我是遇到過可能是供電不足,只能裝單支8顆粒的,裝兩支(單支8顆粒)還可以開機,若是裝兩支(單支16顆粒)就開不了機。

楼主:
都是ddr2 800 2g 16顆粒
3個創見,一個威剛

网友:
找朋友借兩支單支8顆粒的試試看吧。

网友:
如果有 DDR2-667 2G 二支可以試的話~

网友:
大概是記憶體顆粒數量的問題,試試看用兩片單面的模組試試...

网友:
兩隻個別插單槽測試~ 跑記憶體測試軟件 看是否記憶體顆粒有問題.

网友:
ddr2 2g 筆電用的記憶體大都是16顆粒...很少看過8顆粒的...(說真的我還沒有)
倒是有看過4G的 ~

您先拿一隻..2個槽都試試看~
我碰過的是第2個插槽壞掉~

网友:
我也遇到第2個插槽壞掉.

楼主:
有單獨測試插槽,都可以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