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自制手動輪胎平衡機

楼主(2020-06-29):
我很久以前就想做這樣的工具

剛好在賊仔市花10元買了四棵輪承,就來完成這個工具

使用一組千斤頂當平台,不使用時只有二片小鐵片,收納方便.

使用方式這裡有國外的影片教學

网友A:
太強了,
但是, 那些配重鉛塊哪裡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強了,
但是, 那些配重鉛塊哪裡買的到?

舊胎上面就能拆下來重新貼,網上也有單獨賣,非常非常便宜.
我自己的重機都是買輪胎回家自己換好胎後,還要再花個幾佰元去輪胎行做平衡
現在那幾佰元都能省下來了.
有人會說買輪胎時店冢會免費做拆換跟平衡,不需要自己弄
我跟你說差別多大..我的CB400後輪160-60-17,去重機行換
換到好,起碼是五.六千起跳,我自己到洶寶買,一輪連運費才一千多元
有沒有差別?這還只是一輪,二輪差更多.
然後重機行除非有交情,不然沒有在什麼自備輪胎,純收工錢這件事.
工錢跟你收五佰你都嫌貴,店面還嫌賺太少,寧願不賺.
再來就算有交情,一來欠人情,二來,你沒有三不五時去交關
然後就只會拿別的地方買來的輪胎叫我幫忙換.
除非你是那家店的金主或股東,不然再有交情
來個幾次一樣重新歸零.看到你一來就說店很忙,自己去輪胎行換.
他們跟客人換一輪光工錢賺三千起跳,給你收個三佰工錢都說不夠朋友太貴
你還是去輪胎行給人換比較快.
問題在很多重機的輪胎跟汽車輪胎行用的拆胎機規格有些差異
汽車用的那種有時會把輪框夾傷甚至把新輪胎夾壞.
所以汽車輪胎行有些看到重機輪胎都搖頭說不行.
但平衡機就都通用.

网友B:
自行車的可以調拉線, 但是固體輪框的徑向靜平衡容易, 那軸向的動平衡怎樣達成 ? 看到大大的輪框好像不均週左右擺, 還是照相機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車的可以調拉線, 但是固體輪框的徑向靜平衡容易, 那軸向的動平衡怎樣達成 ? 看到大大的輪框好像不均週 ...

因為只是實驗,輪胎根本沒有打氣,機車輪尤其是重機,根本不用去關心那些多余的東西,全被軸承固定死,會搖就是軸承壞了,連測都不用去測,用手搖就知道.

网友:
連這個也能DIY 太強了

楼主:
我這台上面不少東西都是自己diy土造出來的,中駐是自己燒的..

連齒輪蓋都是自己用銑床銑的,避震器加高座也是自己用白鐵折出來的.

最近打算焊個後架出來裝旅行箱.

楼主:
在網上訂的平衡塊也已寄來了,每一塊重5公克
訂了這一堆總供也才一佰多元而己..
二塊的大小就跟五元差不多.

後面有背膠,直接就能貼在輪圈上.

我之前一輪花了200元讓輪胎行做平衡時店裡貼的.
他們貼的是有二種規格,大塊的是10公克,小塊的是5公克
我訂的這種統一全都是5公克.

楼主:
把之前裝的胎壓偵測頭拆下來秤看看,居然有這麼重 14公克.
之前拿去輪胎行做平衡時並沒有裝這個.
所以裝上胎壓偵測頭後,輪胎的偏重一定會多重了14公克出來
三塊平衡塊是15公克,只多了一公克,所以把三塊貼在氣嘴的對面就能達到平衡
之前就有做過,直接再補上去即可,就不用再拆輪胎下來重測.

楼主:
cb400 vtec 控制改裝前二天到中區集會時談到沒有騎過完全沒有vtec的老cb
就想到那就來改一下車子線路上的小改造改了一下後,
現在vtec可以有三種模式做切換順道裝上vtec啟動指示燈功能,
只要vtec開啟,燈就會亮.
1.正常模式,即6300轉自動開啟
2.關閉模式,vtec完全無做用,不管幾轉都不會開啟.
3.全開模式,vtec全時開啟,這時就跟以前沒有vtec的老cb完全一樣了.
v2最不好的地方就在六檔時,剛好會在接近100,所以在快速道路上,常常在那裡又開又關的.
v3就是為了改進這個問題才會改動六檔時vtec作用轉速變更到6700轉才開.
這時只要把vtec關掉,就完不會在那裡又開又關.
至於全時開啟模式在車不常騎時就很管用因為不需要為了開vtec還要跑到快速上衝一衝清一下積碳,
直接全開熱車即可還可順道體驗一下老cb那種完全沒有vtec的動力表現
老喜美上就有出這樣的控制器,但cb400好像沒人這樣改過

网友C:
自己做輪胎平衡這影片好像很"陽春",記得三十年前我的中古車做過一次"輪胎平衡"使用"閃頻器"它的原理到現在我還想不通,記得他的動作是在輪胎上用粉筆畫上記號,然後用馬達傳動,使輪胎高速轉動,打開閃頻器,最後做調整(加上平衡片)...希望有人可以提供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輪胎平衡這影片好像很"陽春",記得三十年前我的中古車做過一次"輪胎平衡"使用"閃頻器"它的原理到現在 ...

antlu大
閃頻器哪個也不陽春,哪就是正時點火。
隨著你的閃爍頻率反射到大多是飛輪點火點,產生同步視覺效果原理依樣。
現在活用到視訊由點靠旋轉產生面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antlu大
閃頻器哪個也不陽春,哪就是正時點火。
隨著你的閃爍頻率反射到大多是飛輪點火點,產生同步視覺 ...

那個東西應該是正時燈,以前在職訓中心受訓時有用過..

楼主:
多年前就一直想給自己的小cb做平衡檢查與調整.
後來去逛賊仔市時,在攤上看到一棵負壓表
才賣20元,就想說這個買回來做平衡表看看.
試了後根本不能用,指針一直上下大幅度的跳動
根本讀不了數值.
查了一下,才知道原來給車輛做平衡用的表跟一般負壓表是不同的.
今天早上去賊仔市逛時,剛好看到一棵符合車子平衡調整用的特殊負壓表,問了問價格,50元
然後好巧不巧又看到一個檔車用的頭罩,拿起來看看尺寸,好像給小cb裝是可以的,就問老板二個算多少..
老板說一起拿算200元就好..
本來想殺一下價,後來想了一下,算了,這麼便宜,不殺了.
拿回家試了一下
這種特殊負壓表跟一般真空機用的還真的是差非常多..
準備再去買四個開關,配合那個一對多的接頭,拿來做四肛平衡.

至於頭罩,花了一點功夫,終於裝上去了,.看上去還不錯.

楼主:
今天把diy簡易四缸平衡表接上車做測試
用四支風槍做為開關使用,不用在那裡轉來轉去很麻煩,用按的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