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我家不知啥牌的淨水器漏水了

楼主(2020-06-29):
上星期烏骨雞學姐跟我說廚房的淨水器漏水了,我檢查了一下之後發現是上方照片中紅色方框內的地方漏水,藍色管線是通往廢水,請問有會員知道我要怎麼修嗎?

网友A:
..4:1限水器.. 換新品..百元有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限水器.. 換新品..百元有找...

請問你說的限水器是不是廢水比?

网友B:
我是都叫廢水比喔
有方向性

网友:
廢水比漏水無誤,買個400:100的來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說的限水器是不是廢水比?

是了(有方向性)注意 , 拿去RO材料店 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都叫廢水比喔
有方向性

水看起來不像是從紅圈處流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看起來不像是從紅圈處流出的

可以鎖緊試試,反正簡單又不花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鎖緊試試,反正簡單又不花錢.

這種沒得鎖

网友:
看那個頭好像是2分的...你自己有的話,可以換用鎖的那種....

我家裡的RO廢水比就是用鎖的.....

示意照片.....我家都是這種頭的.

网友D:
一般RO機 有的有廢水比  有的沒有
我家的就沒裝廢水比 從RO模管子 廢水孔就直接排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RO機 有的有廢水比  有的沒有
我家的就沒裝廢水比 從RO模管子 廢水孔就直接排出了

沒有廢水比會排出更多的所謂廢水.......可能比濾出來的水多好幾倍.

廢水比的用意就是降低廢水,以免浪費過多水資源.

當然,要是你有把所謂的廢水收集起來再利用的話,那就沒什麼差.

(我是把廢水拿來洗衣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RO機 有的有廢水比  有的沒有
我家的就沒裝廢水比 從RO模管子 廢水孔就直接排出了

應該還是有廢水比,有一種廢水比整合接頭裝在RO濾殼廢水出口,以前遇過一台是這種,一開始也是找不到廢水比,但測量廢水量卻又正常,把那個接頭拆下來看才發現裡面通道只有針頭大小的孔。

沒有廢水比濾殼內建立不起水壓,無法產生逆滲透作用無法製造純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有廢水比會排出更多的所謂廢水.......可能比濾出來的水多好幾倍.

廢水比的用意就是降低廢水,以免浪費 ...

跟我一樣 我是洗衣機上方有一個儲水桶專門儲RO廢水的(洗衣機的拆的) 還裝一個排水裝置跟洗衣機注水器連動的
不敢把水直接儲在洗衣機內 怕軸受(洗衣軸)浸水容易壞(培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RO機 有的有廢水比  有的沒有
我家的就沒裝廢水比 從RO模管子 廢水孔就直接排出了

大大你家 廢水比 是安裝在RO模管子廢水孔上 ...注意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家 廢水比 是安裝在RO模管子廢水孔上 ...注意看一下..

我家的應該是 #13 ysc大 說的整合的RO殼 所以都沒看到廢水比

网友:
如果沒有破損.那可能是用久接觸區硬化.這種小管路.一般就2種裝法.1種是用鎖的.類似10樓那種.另外一種.就是紅圈最外邊.那一圈一手往內推.另一手把管子拔出來.剪掉一小段.再重新插進去就行.空氣小管路都是這樣的.這種壓推進去的.接觸區容易硬化漏氣.鎖得容易破裂漏氣.以前在工廠空氣小管路都是這樣.這些還好追查.碰到管子老化漏氣的.又些是小裂隙.追查不易.乾脆就整段換.反正老化破一處.其他段也撐不久了.沒破損就先這樣追查看看

网友E:
我有多的廢水比,今天晚上可以拿過去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多的廢水比,今天晚上可以拿過去給你

謝謝啦!不用專程跑一趟,晚上我們應該不在家,我先在附近的振宇問看看?

网友:
好,有需要在跟我說

网友:
我家曾發生過RO管裂在插入廢水比的部位,剪掉重插就好了

楼主(2020-11-16):
幾個月過去了,我家的淨水器漏水越來越嚴重,但是我都沒去處理,大家想一想這幾個月我是怎麼過的........
今天leo.rain 賢伉儷來訪,烏骨雞學姐如同遇到救兵,提出順便幫她看一下吧!leo.rain 看了一下說,你們的濾材多久沒換了?這下問倒我了,反正很久了,就全部都幫我們換了,拆下廢水比才發現原來廢水比會漏水是因為都有裂痕了,廢水比他也沒有,我去振宇買也沒有我這款的,我這種是快速接頭,他們賣的是用鎖的,也不知道合不合用就先不買了。

leo.rain 說暫時先用電火布包起來好了,要我去別家問看看?

裝上之後真的不會漏了耶!

問題是我到那裡可以A 到快速接頭的廢水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個月過去了,我家的淨水器漏水越來越嚴重,但是我都沒去處理,大家想一想這幾個月我是怎麼過的........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10033802983  多買幾個免運費,南屯區也可到店面交自取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19384641222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05296572898#info

好巧都是台中市在賣

舊的廢水比應該是內牙式2頭再鎖一個快速接頭,可拆下當備品(不同接頭轉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個月過去了,我家的淨水器漏水越來越嚴重,但是我都沒去處理,大家想一想這幾個月我是怎麼過的........

http://59.125.29.62/products_cont.php?Key=4711829584157

振宇的廢水比可以用啊跟快接和鎖的無關

只要買對2分的就可以用

安裝步驟
1.確認方向
2.轉下兩頭的螺母
3.螺母套進水管 x2
4.水管插入廢水比到底
5.螺母鎖進牙

就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