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P42G10W畫面異常

楼主(2020-06-29):
請教各位前輩們,如下Panasonic TH-P42G10W畫面異常的說明及照片,該如何維修呢?

1.廠牌及型號

廠牌及型號

廠牌及型號

2.異常開始的時候畫面全黑無聲音,拔掉電源插頭後電源的LED燈閃9次。
3.拆開後蓋清除風扇及所有PCB上的灰塵,發現P板上的390uF/450V鼓起,更換完畢後電源LED燈仍然閃9次。

P板更換電容

P板更換電容

4.檢查各種排線機接頭座是否有鬆脫或異常後,電源LED燈變為閃8次。
5.再檢查其他PCB時,發現TV視訊盒內有共有五顆鼓起的電容(470uF/25V三顆,470uF/16一顆,1000uF/6.3V一顆)。

TV視訊盒

TV視訊盒

TV視訊盒更換電容

TV視訊盒更換電容

更換完畢後電源LED燈正常開啟恆亮,但是畫面結果如下(沒有訊號時的異常畫面)及(有訊號時的異常畫面)
6.沒有訊號時的異常畫面

沒有訊號畫面

沒有訊號畫面

7.有訊號時的異常畫面

有訊號的畫面

有訊號的畫面

懇請各位前輩們的指點,謝謝您!

新手的hys

网友A:
應該是檢查各種排線機接頭座是否有鬆脫或異常後造成的 ! 用放大鏡再次檢查並清潔邏輯板到面板那兩片排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檢查各種排線機接頭座是否有鬆脫或異常後造成的 ! 用放大鏡再次檢查並清潔邏輯板到面板那兩片排線 ! ...

感謝前輩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