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AK-W709ML 手提CD音響 CD不轉螢幕不顯示

楼主(2020-06-30):
各位大大
想請教這台CD音響 FM,AM正常 但是切過去CD功能後, CD不轉螢幕不顯示
但是POWER燈有亮, 我有量過用AC=9V / DC=10V 進行測試, 都是一樣的情況
換過三極體 q703 (B772), 但是無法修復
量過c705大電容( 2200uf/25v)  v=9v , 2216uf
不知道為什麼 CD轉盤不轉跟螢幕不顯示
還請指點一下 感謝大家

网友A:
FM AM CD 那個切換開關 先檢查是不是接觸不良 (WD40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 AM CD 那個切換開關 先檢查是不是接觸不良 (WD40伺候)

S大 我有試過了 很正常

网友:
馬達不轉,看來是直流馬達,就查線吧~為什麼電沒來?還是電有來,馬達故障?先確認一下吧

楼主:
V大,我直供電源,馬達會轉

楼主:
單純量電壓 只有1.7v的入電,還在思考到底是那個位置造成電壓偏低了

网友:
CD要會動,首要條件就是那個蓋子蓋下會觸動一個開關,先找那個開關在哪兒,量一下作動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在不放CD的狀態下,壓下那個開關,模擬蓋上蓋子,看雷射頭是否有紅光動作,如果都有,再來就是找一下雷射頭的線路板,有一個可以調整雷射功率的,這是最後一招了,在不行就只能到回收場找報廢的CD找相同的雷射頭來更換。

楼主:
Y大, 我有找到那個開關,開關也作動正常,我現在是發現沒有電壓進去,還沒到雷射頭讀寫階段

网友:
小弟覺得問題在第5張照片的CD控制板

楼主:
終於發現問題了 控制版的電阻鏽斷了....
換上就搞定了 一直找為什麼電源不出現,才發現這個10歐姆電阻的一腳鏽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發現問題了 控制版的電阻鏽斷了....
換上就搞定了 一直找為什麼電源不出現,才發現這個10歐姆電阻的一 ...

本想加分鼓勵
為何此樓貼圖會出現副檔名 (錯誤貼圖)
開頭樓正確的貼圖方法 圖片都沒副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