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資訊]Sharp冰箱除霜定時器和除霜感應器/恆溫...

楼主(2020-07-01):
各位好,我家冰箱現在不除霜,在google和yahoo都搜尋了許多許多次,暫時得出大部分的問題來自於除霜定時器和除霜感應器/恆溫器(Defrost Sensor Thermostat)
就在前幾天的持續搜尋中,搜尋到了這個論壇,所以想在這請教大家的一些專業知識,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先致謝!

我想請教的問題如下:
除霜定時器 (馬達)線圈位1-4 除霜位2-3 運作位3-4
1: 用三用電表測試 (馬達)線圈位1-4 發現有歐姆2000左右的電阻,請問這情況是否是正常?(因為我搜尋許多資料 發現很多人都說的不太一樣,有的文說只會有歐姆500的電阻,有的文又說會有歐姆3000的電阻。也有YouTube看到視頻是歐姆2700電阻的,他說這是屬於正常的除霜定時器。)
2: 用三用電表測試 除霜位2-3 和 運作位3-4 的結果是導通0 (這應該是正確的)
3:  用三用電表測試 除霜感應器/恆溫器(Defrost Sensor Thermostat) 我先把它置放在冰水中5分鐘,之後做的測試是無反應,我自己判斷這個應該是確定壞掉了。
但我想請教大家根據原廠的資訊此感應器 開/關 8°c / 1°c (250v 8A)

如果我沒辦法買到此原廠配件的話,可以買其他生產的嗎?目前搜尋到的大部分的都是生產 開/關 13°c / 0°c ,因為這冰箱大概15-6年了,可能也真的沒有這種貨了。
請教大家如果買 開/關 13°c / 0°c 這種的,是否適合? 會有什麼情況的問題嗎?

備註: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電壓和台灣不同(馬來西亞 220-240v) 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影響大家的判斷或資訊的不同。 因為搜尋了很久,馬來西亞真的比較少人自己DIY維修的相關資訊。
排版不好請見諒糾正一下,因用手機寫的,如果我寫的文字有不對的地方,麻煩大家見諒,感謝!

网友A:
一般的開/關 13°c / 0°c 就可以了~
溫度在低溫區域 ~ 就差個幾度C ~
在冰箱這裡使用上是沒什麼差別

有電路圖來一張吧~
才能定時器有問題沒有~
畢竟110V 跟220V 的 線圈阻值是有差別的
最好是一起換掉吧~

网友B:
除霜系統就:
1. 除霜定時器
2. 除霜電熱管
3. 溫度保險絲
4. 除霜感溫器

其中2和3用三用電表馬上可以判斷好壞
1和4不會判斷的話就兩個一起換掉吧,價錢也不貴,13度C可以用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開/關 13°c / 0°c 就可以了~
溫度在低溫區域 ~ 就差個幾度C ~
在冰箱這裡使用上是沒什麼差別

電路圖是怎麼樣的圖? 不好意思 我不是電工/電知識也比較低
但是我可以盡量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霜系統就:
1. 除霜定時器
2. 除霜電熱管

1- Defrost Timer
2- Defrost Heater Tube (這個部件是在結霜下方的管吧? 我有測試過 有導通)
3- Defrost Fuse (這個是70°c 的部件吧,有鋁箔膠帶保護,這我也測試過 有導通)
4- 請問是什麼?是我原貼的感應器嗎? 不好意思 零件的中文英文有些真的不同,請見諒。

楼主:
謝謝兩位都建議我直接換定時器,之前我也有想換掉的。
然後我就去了好幾個零件店那邊去問,零件老闆說我這個定時器很少人賣的,主要是因為我這個型號ND1004M2款,基本上不會壞,他就叫我回家檢查清楚是不是其他部件壞了。
所以其實我不想把一個如果這麼好的零件去換成其他替代品,而且這樣是原廠零件,現在外買的幾乎都買不到了。
我已經很努力很努力搜尋各類資訊,YouTube上確實是看過歐姆2700電阻,而且還測試運作也是沒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這個定時器應該也是沒壞的。
當然我明白220-240v 和你們的110v 會有不同電阻,所以我有備註,也希望可以在這吸收更多知識增加自己的電子知識。
因為我之前電視壞掉就是沒有DIY,交去維修店付錢維修,結果還蠻貴的,最後沒5個月又壞了,又交過去又被告知要換什麼什麼,然後又付錢了,個人體驗不是很好,感覺自己被吭了(因為沒有類似相關知識)

网友C:
A大手上拿的感溫器如果是先泡過冰水再量阻值,應該不導通 ! 但若隔些時間在室溫狀況下量測則應導通,如果是這種情形那感溫器可判斷是好的 !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Defrost Timer
2- Defrost Heater Tube (這個部件是在結霜下方的管吧? 我有測試過 有導通)
3- Defr ...

2- Defrost Heater Tube (這個部件是在結霜下方的管吧? 我有測試過 有導通)
有導通不一定是好的 請用眼睛確認 那石英管有沒破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兩位都建議我直接換定時器,之前我也有想換掉的。
然後我就去了好幾個零件店那邊去問,零件老闆說我這 ...

你第一次發帖,該有的都有,不會被版龜咬

你的冰箱四周有沒有任何的圖?貼紙?鐵殼?
大家需要電路圖,可以更加明確的懂你的冰箱,準確告知你該查找哪個零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兩位都建議我直接換定時器,之前我也有想換掉的。
然後我就去了好幾個零件店那邊去問,零件老闆說我這 ...

您 圖二 電表量程放在x1k的位置 ,表頭指示在22 , 所以線圈 1-4 阻抗是22k

除霜定時器壞了。

補充內容 (2020-7-2 08:50 PM):
找了一顆 國際牌冰箱 用 除霜定時器 TMDFX04AB1 110/127V50/60HZ...除霜定時器線圈 1-4 阻抗 6.2K 歐姆

補充內容 (2020-7-2 09:46 PM):
訂正 :TMDFX04AB1 國際 冰箱除霜定時器 化霜器 【1-3線圈】

网友:
電冰箱電路圖會在機體後方標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您 圖二 電表量程放在x1k的位置 ,表頭指示在22 , 所以線圈 1-4 阻抗是22k

除霜定時器壞了。 ...

因該沒壞、這是220V的計時器阻抗會比110V大數倍,直接1與4線圈通220V電壓讓其運轉有齒輪聲或馬達運動聲試試看

网友H:
拆散除霜定時器 直接看到會不會運轉或者有沒有碎齒輪,不必猜也不需擔心有疑問,都是簡單機械拆裝不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Defrost Timer
2- Defrost Heater Tube (這個部件是在結霜下方的管吧? 我有測試過 有導通)
3- Defr ...

4. 除霜感溫器就是Defrost Sensor Thermostat

電路圖一般是貼在冰箱背後外箱上,有的必須拆開塑膠殼或鐵殼貼在殼的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大手上拿的感溫器如果是先泡過冰水再量阻值,應該不導通 ! 但若隔些時間在室溫狀況下量測則應導通,如果是這 ...

您說反了
除霜感溫器在低溫狀態是導通的,常溫狀態是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說反了
除霜感溫器在低溫狀態是導通的,常溫狀態是開路

感謝告知 !
我只是判斷這FA18常開或常閉的溫度感知器動作,
導通與否的阻值一定與ˋ限定溫度有關,
正確阻值及導通與否須實際量測才能得知,
感謝T大不吝告知 !

网友I:
Defrost Timer 馬達線圈不容易燒壞,接點也不易壞,所以電表量不準,壞的都是內部鐘錶齒輪,贊成13#的說法,拆開檢查內部齒輪是否老化斷齒-造成馬達空轉-無法定時除霜

网友J:
請您用修正液在軸心上,就是小弟作記號地方作一樣記號,上電半個小時如果記號完全不動,這顆鐵定升天了

如果時效不是必要考慮,零件可以考慮上網拍買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近幾天工作比較忙,先抱歉,等下再一一回覆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2- Defrost Heater Tube (這個部件是在結霜下方的管吧? 我有測試過 有導通)
有導通不一定是好的 請用 ...

好的,我會去檢查看,不過我們的管好像是玻璃的耶...
如果是石英的會壞嗎? 石英不是屬於石頭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第一次發帖,該有的都有,不會被版龜咬

你的冰箱四周有沒有任何的圖?貼紙?鐵殼?

謝謝,我之前預備開這貼文前有花兩天詳細讀版規的細節,也有去練習區練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 圖二 電表量程放在x1k的位置 ,表頭指示在22 , 所以線圈 1-4 阻抗是22k

除霜定時器壞了。

對啊,我有寫我測試出來的是歐姆2000電阻。 原文有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該沒壞、這是220V的計時器阻抗會比110V大數倍,直接1與4線圈通220V電壓讓其運轉有齒輪聲或馬達運動聲試 ...

謝謝幫忙說明是220V, 你說的讓1-4腳通電 請問是怎麼通呢?
插回去冰箱嗎? 可是我怕插回去也是聽不出來哈哈 ,因為壓縮機就在隔壁,他比較大聲。
對了,那我測的電阻是正常值電阻嗎? 請問你有電阻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散除霜定時器 直接看到會不會運轉或者有沒有碎齒輪,不必猜也不需擔心有疑問,都是簡單機械拆裝不難啊 ...

喔,我之前有拆過,齒輪沒什麼問題,大齒輪上都還有潤滑油膏,沒有碎掉的東西。

网友H:
引用 楼主:
喔,我之前有拆過,齒輪沒什麼問題,大齒輪上都還有潤滑油膏,沒有碎掉的東西。 ...

那就直接上220V給線圈看看轉動否不就結了, 不必再蹉跎疑神疑鬼
有暗病外表是看不出來的, 裡面還有單轉向的機構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 Defrost Heater Tube (這個部件是在結霜下方的管吧? 我有測試過 有導通)
有導通不一定是好的 請用 ...

我剛剛有去看了, 有一個鐵片框框起來,看不到裡面,要拆掉整個結霜器才能拆鐵片。
如果不拆的話是不是沒辦法確定? 還是說有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 除霜感溫器就是Defrost Sensor Thermostat

電路圖一般是貼在冰箱背後外箱上,有的必須拆開塑膠殼或鐵 ...

喔喔! 原來Defrost Sensor Thermostat 你們叫感溫器啊!
大家國家不同 用詞真的不同 我們通常是用感應器,呵呵。

楼主:
不過電路圖沒寫電阻之類的。
這應該和大家台灣的都差不多吧?

网友:
Defrost Heater Tube (2. 除霜電熱管)這零件正常品是不導通,
而是有電阻值才對,
不除霜也有可能是這個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I:
Defrost Timer 馬達線圈不容易燒壞,接點也不易壞,所以電表量不準,壞的都是內部鐘錶齒輪,贊成13#的說法,拆開 ...

嗯嗯,謝謝建議,之前有拆開來看過了,齒輪沒碎看上去也沒大問題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您用修正液在軸心上,就是小弟作記號地方作一樣記號,上電半個小時如果記號完全不動,這顆鐵定升天了

感謝你的建議! 你這方法好像不錯!
是不是我做了記號後然後就安裝回去冰箱電路?如果是的話 那我可以試試,不過我還沒去買除霜感溫器,我買了後應該可以用這方法試試??其他人有沒有其他補償或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直接上220V給線圈看看轉動否不就結了, 不必再蹉跎疑神疑鬼
有暗病外表是看不出來的, 裡面還有單轉向 ...

請問你所說的直接上220V是怎麼樣上呢? 我不太明白,不好意思 我不是電工,對一些操作是不會的....
派寫派寫

网友H: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所說的直接上220V是怎麼樣上呢? 我不太明白,不好意思 我不是電工,對一些操作是不會的....
派寫 ...

如果你手上有40W到100W的鎢絲燈泡再說
老闆你所在地是歐洲220V還是亞洲220V
插頭形式和 L N E 會分辨嗎? 有基本的用電安全常識麼 ?
如果還不會, 先不要上電測試為好, 安全生命第一.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幫忙說明是220V, 你說的讓1-4腳通電 請問是怎麼通呢?
插回去冰箱嗎? 可是我怕插回去也是聽不出來 ...

將壓縮機的積熱(過載)保護器Overload relay暫時從壓縮機拆下來、這樣除霜計時器就會單獨運轉可以看他轉動或聽聲音,你有沒有交流電流勾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手上有40W到100W的鎢絲燈泡再說
老闆你所在地是歐洲220V還是亞洲220V
插頭形式和 L N E 會分辨嗎?  ...

我在馬來西亞,屬亞洲東南亞。 (真的不好意思,家裡真的一顆燈泡都沒有。別笑我)
我不會LNE分辨,沒這種電工知識。
其實就是我比較考量安全問題,所以我才會在這發問。如果我不考量安全問題,我可能一早就亂拆亂解線什麼的,就是怕有危險問題才會一直尋找正確的一些資訊資料等等。也希望從這次的經驗中吸收一些基本知識。
所謂活到老學到老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將壓縮機的積熱(過載)保護器Overload relay暫時從壓縮機拆下來、這樣除霜計時器就會單獨運轉可以看他轉 ...

請問是拆了Overload Relay 後需要用到交流電勾電表嗎? (我沒有這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