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SR-480BV5變頻冰箱壓縮機不運轉(內風扇、冷藏燈正常)

楼主(2020-07-01):
各位前輩大家好!小弟現在遇到一個朋友冰箱出了狀況;
因為我以往的DIY冰箱都是定頻式冰箱,第一次遇到變頻冰箱出問題,
朋友的冰箱是三洋SR-480BV5變頻冰箱,民國100年出廠的,
他敘述前幾天都正常,今天突然不會冷,跟小弟說室內燈、內風扇都正常運作,
小弟本來不知道這台是變頻的,聽了朋友的敘述便帶了啟動器以及過載前往朋友家中,
拆下壓縮機旁邊的黑色殼子才發現原來變頻冰箱沒有使用啟動器以及過載,
後來看了一下線路圖才發現照明燈以及內風扇是屬於「主機板組立」這塊基板控制,
而壓縮機是屬於「變頻基板」這塊基板控制,小弟在插電的時候有聽到"答"一聲(壓縮機沒運轉)
請問各位前輩,小弟因為第一次接觸變頻式的冰箱毫無頭緒,
請問上述狀況大概是哪邊出了問題,麻煩可以給小弟指點迷津,謝謝!

三洋變頻冰箱壓縮機
主機板組立
這不知道是甚麼裝置
變頻基板
線路圖
指示燈會一閃一閃亮紅燈
指示燈

网友A:
基板上的realy壞了~通病

网友:
繼電器故障+1

网友:
LED 怎麼閃?一長一短?98% 驅動板故障-----選我正解。

网友:
變頻機版很少壞繼電器的,驅動版換一片99/%可好

网友:
照片裡鐵殼的東西就是電路圖中的EMI對策盒!
一般都是用在處理機子本身從電源線出去的高頻干擾
盡量降低到不會影響其他設備!
並且要低到符合國家標準值!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迷津,
後來去服務站買一塊驅動基板(2000元)
安裝上去就修復完成了!
再次感謝!DIY無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板上的realy壞了~通病

你說的是定頻機才是繼電器壞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變頻驅動板有多機型通用嗎?不然這片掛了停產又沒有代用,不就只能換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變頻驅動板有多機型通用嗎?不然這片掛了停產又沒有代用,不就只能換台新的 ...

製造商當然很聰明不會出通用型,巴不得每一台都特規,然後零件都貴鬆鬆

即使出通用規格的零件,號稱可以節省成本,但實際不會減售價,你看那TNGA MQB盤子價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變頻驅動板有多機型通用嗎?不然這片掛了停產又沒有代用,不就只能換台新的 ...

同一公司品牌會有多機型通用,例如剛剛露天看到
      三洋變頻電冰箱SR-A580BV a580cv a528bv a528cv 528cv 528bv主機板驅動板控制板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23639969469

而本文機型 三洋SR-480BV5 , 應該就是如此,
不過這些是同一時期發表產品[多機型通用],改朝換代停產只能找殺肉

不同公司品牌時期之間,或說乾脆說公板...不是不行,
是接腳定義專業知識成本與市場規模

另外..至發文大:
看到連結賣 $ 1000 ,不要難過,
那是給專業職人該有的利潤,畢竟人家要負責成敗風險,
您不是專業職人拿公司貨新品不見得就吃虧了。

网友C:
換句話說~~~這種變頻家電通常在產品停產之後若干年就沒有售後零件可供更換囉?

只能買同系列產品或同型代工產品的殺肉件來更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換句話說~~~這種變頻家電通常在產品停產之後若干年就沒有售後零件可供更換囉?

只能買同系列產品或同型代工 ...

是的,A大要不要備份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A大要不要備份起來

不要~~~~

网友:
大大們大家好。搭板一下,我也是這款冰箱,最近有冰箱不冷的問題,感覺有時候冷凍庫裡的冰箱愛轉不轉的,正常按下門邊的按鈕應該都會轉,但是他就是會不聽話,請問該從哪邊故障排除開始呢?

网友:
是冷凍庫的風扇愛轉不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