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汽車鉛酸電瓶去硫化

楼主(2020-07-01):
有做過, 但是短短三天沒效果,
至少要一個星期以上.
壞越嚴重要更久.

网友:
期待舊電瓶打了高壓脈波一段時間後容量能夠回升的實際數據。
很多年前看雜誌做過類似電路,實測過後一點長進都沒有,倒是拿沒電的一次電池來回充(普通的鎳氫充電器)還可能回復約一半的電能。

网友A:
我就只是從淘寶淘來汽車電瓶充電器,
約50-60元人民幣,號稱可脈衝修復鉛酸電池,
當然,要買110-220V的!

但到底沒有沒用?沒檢測電池儀器,我也不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只是從淘寶淘來汽車電瓶充電器,
約50-60元人民幣,號稱可脈衝修復鉛酸電池,
當然,要買110-220V的!

很久以前我也想DIY一個來試試......那時買脈衝修復器比較貴.

大約前幾個月吧!!!就看到現在一個才3~400,就用買的算了.

我用了以後感覺[有點效].......對己經重症的沒有效,但對剛剛老化或老化一點點的好像有點效.

因為我只拿一顆老化的機車鉛酸電池來試,才弄一次而己,就感覺有點用.

有人說要修復久一點,要多久,這我也不清楚.....有沒有人知道????

(我也怕修太多反而修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只是從淘寶淘來汽車電瓶充電器,
約50-60元人民幣,號稱可脈衝修復鉛酸電池,
當然,要買110-220V的!

我有試著用示波器去看,裡面確實有脈衝,好像到20幾V.

據我以前看過的資料,有人說脈衝到5~60V效果會較顯著.

(同樣的,我不知道修太久會不會反而修壞了.....依照我對鉛酸電池的了解,要是充電器設計得當,修久一點應當是不會修壞....)

网友:
我找到這段話,應該有把不能修的原因說出來了.
剛老化的電池為什麼比較能救的原因也說明了.

只要你懂得了鉛酸蓄電池的工作原理和修復儀的基本工作原理,你就不會把極板短路,極板軟化等等電池拿來用修復儀修復.更不會把這些修不好的電池歸罪於修復儀不好.

也就是極板短路,極板軟化的不能修.

簡單一點來看,就是[修得好就賺了,修不好就算了]....抱持這種心態就行了.

至於要修多少,可能跟脈衝強度有關,這應該沒能有固定的說法了.

网友:
輕度硫化

修複方法:採取的瞬間電壓為60V—300V之間,如用於蓄電池延壽的產品脈衝電壓值就不宜過大,專門由於蓄電池修復產品的脈衝電壓值就可以偏大(如果脈衝電壓值太大對電池極板會造成損傷),脈衝電壓高,蓄電池修復時間短,脈衝電壓低,蓄電池修復時間相對就長,儘管脈衝瞬間電壓很高,但平均電壓並不高,對人體沒有傷害,十分安全。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ews/mgo6896.html

网友B:
可在電解液中加入(七水硫酸鎂),天水路有賣,有將硫酸鉛結晶溶解到電解液的功效,減少極板間結晶短路,太嚴重的因極板變形的就不用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在電解液中加入(七水硫酸鎂),天水路有賣,有將硫酸鉛結晶溶解到電解液的功效,減少極板間結晶短路,太嚴重的 ...

我之前用七水硫酸鎂弄了10顆

10顆全部搶救失敗.... 電壓回升 1-2V 就上不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用七水硫酸鎂弄了10顆

10顆全部搶救失敗.... 電壓回升 1-2V 就上不去了 ...

我幫同事試了3顆剛換下來的車用的鉛酸電池,6個槽內每個加入20g 的七水硫酸鎂,3顆都有恢復正常,用電池分析儀測試CCA都有超過100%。也有試過放超過一年的機車電瓶,測試結果就無效了.....

网友:
最近修理3個兩個可加水的修復後內阻分別為11毫歐250cca,7.26毫歐365cca 在tercel車上都可用只加瀉鹽
另個免加水的修到可充電到飽放置一晚就掉電,因翹不開未加瀉鹽
是用 acdelco ad-0002充電機的修復模式時間每個約ˊ三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幫同事試了3顆剛換下來的車用的鉛酸電池,6個槽內每個加入20g 的七水硫酸鎂,3顆都有恢復正常,用電池 ...

水喔! 那我剩下的可以再拿來試試看了 . 之前10顆是 UPS 汰換下來的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喔! 那我剩下的可以再拿來試試看了 . 之前10顆是 UPS 汰換下來的電池.

七水硫酸鎂比較容易溶解,建議最好是把電解液抽一些出來,溶解好七水硫酸鎂再倒入電瓶。我是用大的注射針筒搭配長的針頭來使用的。如果直接倒入電瓶的話,網路上的建議作法是先搖動電瓶,讓七水硫酸鎂充分溶解,然後靜置約24小時讓去硫化反應進行,然後再用脈衝式充電器開始充電。

网友(2020-07-31):
可用 關鍵字  酒石酸 電池修復  google 可找到很祥細的資料
還要硫酸亞錫 硫酸鉀 硫酸鈉 等其他成分 以硫酸鎂大概就可處理
搭配脈衝充電器 可加水的容易修復 這是我實作的心得

网友:
除了7水硫酸鎂~最好準備一隻比重計1.26~1.30....酸液比重也是要調整的
調到1.2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