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引擎 接線 問題請教

楼主(2020-07-01):
這是清倉庫找出。沒化油器。請教是否有人知道這台化油器跟那種廠牌共用。。還有他電線要怎接才可以點火。目前高壓線圈負極本身就接好。那正極要接那條線。其他線又有何共用。看起來跟一般割草機不怎一樣。。。

网友:
只能建議提供長*寬*高  ,立方體六面圖片 拉盤/汽缸頭/化油器口/汽缸排氣口/底座/飛輪(離合器輸出)
第三張飛輪與點火系統內側外核有看到類似凸印。

少的真不少,空濾/化油器/油箱/消音器與最終驅動負載,搞不好還是電驅動還要電池。

高壓電力線如沒動過,正常出線只是停止開關(高壓點火短路用(火線對地(設備外殼))熄火停俥。

化油器蠻簡單的,只要能搭汽缸進氣口兩側鎖孔與螺絲,相合化油器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