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Westing House LC22S550E(T) 有紅燈無法開機
關閉

楼主(2020-07-02):
近期拿到一台故障的液晶顯示器螢幕
javascript:;javascript:;
送電只有紅燈亮,卻無法開機
於是打開內部檢查javascript:;
發覺電源有電力輸出,控制都正常
卻發覺音效附近的電容有突起,先換了再說(這不是主因) javascript:;1000uF/16V,470u/16v ,由於手上只有1000uF/35V和 470Uf/16v,就勉強換上去,空間夠.....javascript:;
然後開始檢查,發覺它所有鍵都故障javascript:;javascript:;
就換完就可開機javascript:;
沒有第四台可試,就用筆電連接確認OK
javascript:;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