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付費徵求Acer_AL2032W_4Pin電源變壓器

楼主(2020-07-02):
(1)液晶螢幕銘牌

(2)4Pin 電源變壓器 電壓:18 V 電流:4.17 A

(3)Acer_AL2032W_4Pin變壓器母座-1

(3)Acer_AL2032W_4Pin變壓器母座-2

楼主:
藉此機會.詢問痞友前輩.大大們

4 pin 的針腳定義

pin 1 +, pin 2+, pin 3-, pin 4-

其電壓各是多少?

网友A:
我有一個,
原面板NG, 想把這顆電源拆開修改輸出電壓,
拆開發現裡面電路焊接緊密,暫時打住此念頭,
故外殼有拆開痕跡,外殼一端是原本是封死,
拆開組回改以膠帶粘封,
(這顆電源用的是日製高檔長壽命電容))

有興趣的話,含運450元

(照片有檔名+直幅,不是我沒看貼圖守則,
圖片在手機已編輯轉橫幅,
上傳居然又變為直幅,
想刪掉重傳照片, 又變成出現檔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個,
原面板NG, 想把這顆電源拆開修改輸出電壓,
拆開發現裡面電路焊接緊密,暫時打住此念頭,

謝謝 jacson99 大大

照圖片上膠帶看來

應該是從電池的背面切開的吧 !

可不可以麻煩 jacson99 大大

幫我測量一下 4 pin 接腳的電壓定義好嗎?

謝謝 jacson99 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jacson99 大大

照圖片上膠帶看來

電源不是切開,
是用台鉗, 從外殼原本超音波縫焊的接合點施壓,
由接合點分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藉此機會.詢問痞友前輩.大大們

4 pin 的針腳定義

網路上找的圖,參考看看
以前我有一台聲寶的也是這種腳位,正電源端兩腳電壓是一樣的,
如買不到變壓器,我會直接把座改成圓孔的,或用轉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不是切開,
是用台鉗, 從外殼原本超音波縫焊的接合點施壓,
由接合點分離. ...

了解

謝謝 jacson99 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找的圖,參考看看
以前我有一台聲寶的也是這種腳位,正電源端兩腳電壓是一樣的,
如買不到變壓器, ...

謝謝 yoyomay 大大

4 pin 裡的第一腳和第二腳是 18 V 的正電壓

第三腳和第四腳是 18 V 的負電壓

螢幕的電源輸入端是 4 pin 的母座

如果要改圓形的話.就要拆螢幕機板來改成圓型的是嗎?

我目前的問題是沒有這顆 18 V  4.17 A 的電源變壓器

感謝 yoyomay 大大的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yoyomay 大大

4 pin 裡的第一腳和第二腳是 18 V 的正電壓

可能要問一下賣家接腳定義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274185106

网友:
9# 看到的型號是 LE-2006B   ...  18V4.0A 4針

搜  LE-2006B  網路有這張照
來源: https://www.pchub.com/other-bran ... -iec-c14-new-p62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