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溫度保險絲的固定位置

楼主(2020-07-03):
請教一下各位
第一次拆電風扇
但是遇到螺絲崩牙
無法將各鐵框卸下
勉強將電風扇綁在線圈上的溫度保險絲拆下更換
測試過後能正常運行
但是無法綁回去原來與線圈固定的地方
請問溫度保線絲需要與線圈緊密的綁在一起
還是可以在外固定不拉斷銅線就好呢

网友:
溫度保線絲需要與線圈緊密的綁在一起才能發揮作用
所以你要想辦法把溫度保線絲與線圈緊密的綁在一起

网友:
要提供圖片,
才能得到更好的建議。

楼主:
感謝提供說明
因為原本是在線圈左側
但是左側螺絲崩牙無法移除
現在固定於上方線圈
用束帶緊靠線圈
如附件

溫度保線絲固定位置

溫度保線絲固定位置

网友:
螺絲滑牙可用線鋸慢慢鋸出一橫溝,然後再用一字起子轉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說明
因為原本是在線圈左側
但是左側螺絲崩牙無法移除

螺絲崩牙 ...用大斜口鉗,大力咬住,輕輕一轉螺絲就鬆開了,續用螺絲起子旋轉拆下來。

网友:
以後如果還有機會拆馬達這邊的螺絲,記得用帶鐵帽的起子用榔頭敲先敲擊,吃進去後,必要時先往旋緊方向稍轉後再轉鬆就不易滑牙,一般來說是不太需要先稍旋緊即可輕易拆下啦.
這可以套用成語叫做: 致之死地而後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說明
因為原本是在線圈左側
但是左側螺絲崩牙無法移除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論壇首頁下方  站務中心 --> 貼文練習區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 可以練習貼文貼圖。

网友A:
固定在馬達的鐵殼上也可以~
但是要注意裝上塑膠外殼時~
不要去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在馬達的鐵殼上也可以~
但是要注意裝上塑膠外殼時~
不要去卡到~

溫度保線絲主要是感受線圈溫度過熱而設(保護線圈)
所以溫度保線絲需要與線圈緊密的綁在一起才能發揮作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應收穫很多
這裡真的可以學到許多知識
貼圖我在練習一下
下次改進
順便再問一下溫度保線絲的問題
看過許多溫度保線絲標示
130度 2A或是115度 2A等等
這個的溫度是怎麼決定的
假如115度的換成130度的
或是130度換成115度的這樣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應收穫很多
這裡真的可以學到許多知識
貼圖我在練習一下

當然是溫度越少越安全
130度換成115度,

當馬達線圈溫度超過115度,
就會形成斷路.

网友:
電扇的溫度保險絲是預防漆包線燒掉,馬達就沒得救了!
樓主綁在漆包線上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