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滾筒洗衣機 WD-16NEB 無電源、無動作
關閉

楼主(2020-07-03):
之前修過LG WT-Y142X洗衣機也是無電源
爬文之後換了電源IC300  TOP243YN就好了
這次這台我也換這顆試試…結果還是無法開機
各位高手請指導一下我下一步應該要檢查哪一部分呢?
可能壞什麼呢?

洗衣機電腦板

 洗衣機電腦板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的圖片或檔案再點一下圖片或檔案才會進行插入動作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网友:
貼圖出現檔名,管理員關帖後也不理
加上本帖 已連續多次

LG 滾筒洗衣機 WD-16NEB 無電源、無動作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043-1-1.html

LG 滾筒洗衣機 WD-16NEB 無電源、無動作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0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