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3741 畫面異常詢問

楼主(2020-07-03):
請問一下,由於看到本版對於BENQ SH3741這一型號的電視電修過程,有一些先進們討論話題還滿熱絡的,
我剛好有遇到類似情況,但又與先進們討論的狀態不太一樣,

關於T-CON VGMA 電壓我所量側的電壓值跟本版先進們討論的數據結果是一樣的,應屬正常,
AS15 確認沒有燒情況!

目前有點小懷疑我的狀況是中間那塊 BGA 晶片有問題? 我有去找另一外片T-CON 換上去測試,問題也一樣,
目前訊號輸入都是利用HDMI 訊號輸入測試,

電視開機時畫面是正常的,按壓選單鈕,畫面顯示也是清晰正常的,唯獨影像輸入時,顯示為異常, 所以想請問各位的想法!

感謝!

參考本版上其他先進的檢修過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highlight=sh3741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43

異常畫面

異常畫面

異常畫面

T-CON 相關檢側位置

网友A:
感覺是主板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是主板的問題,

目前畫面已經處理好了!不過換聲音出現異常,會突然聲音消失, 這下要找主板了!

如下圖,這幾塊晶片都有換過測試,問題還是一樣.用電表主板喇叭輸出接點,僅有0.7v 不曉得這樣的電壓是否正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畫面已經處理好了!不過換聲音出現異常,會突然聲音消失, 這下要找主板了!

電容掃一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掃一掃就好了

那些電解電容都拆下更新了!還是一樣,聲音沒有!請問是否有這台電視的維護手冊可供電路查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些電解電容都拆下更新了!還是一樣,聲音沒有!請問是否有這台電視的維護手冊可供電路查修呢? ...

"那些電解電容"?? 是換哪些?

沒聲音, 壞的通常是小顆的耦合電容,
聲音是透過電容耦合到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電解電容"?? 是換哪些?

沒聲音, 壞的通常是小顆的耦合電容,

目前小弟我更換的電容如照片藍色這些電解電容

另外關於左側箭頭指向端有兩顆黃色的電容 我有用ESR 檢測儀測試電容值與內阻都屬正常範圍

那兩顆內阻約0.6歐姆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小弟我更換的電容如照片藍色這些電解電容

另外關於左側箭頭指向端有兩顆黃色的電容 我有用ESR 檢測 ...

HDMI底下那兩排電容也要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MI底下那兩排電容也要換,

您好:
   請問是如截圖HDMI 下方這裡嗎?還是背面那裏呢?另外請問一下正確的電容值多少呢?
因為MLCC電容,除非有圖,否則難以知道容量?還是有什麼方向可以知道呢?謝謝您!

背面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請問是如截圖HDMI 下方這裡嗎?還是背面那裏呢?另外請問一下正確的電容值多少呢?
因為MLCC電容, ...

我說的不是這些MLCC電容,
是RCA接頭附近, 那些黑銀相間的鋁殼電容,
你這張照片中" 47 16V"那顆就是,

我在公司回文, 沒法貼照片,
喇叭接頭是照片中邊緣那白色接頭嗎?
耦合電容一定會靠近喇叭接頭,
把這些鋁殼SMD電容全換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說的不是這些MLCC電容,
是RCA接頭附近, 那些黑銀相間的鋁殼電容,
你這張照片中" 47 16V"那顆就是,

昨天更換了您說述的那些電解電容,都一併更換了!問題還是一樣,

不過昨天有發現另一問題!就是圖下這所述這顆MLCC 竟然會導通,左側一樣的電容就沒有

將MLCC取下,用導通檔量側兩邊端點, 果真有短路情況, 但是這主板是多層板,如果沒有圖也真不曉得要如何找去源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更換了您說述的那些電解電容,都一併更換了!問題還是一樣,

不過昨天有發現另一問題!就是圖下這所述 ...

若是我, 會再找這片板子處理聲音的是哪顆晶片,
聲音可能是由主晶片解碼, 再送進放大器晶片, 經耦合電容送到喇叭接頭,
查查板子上那些看得到型號的晶片,
那一顆是放大器(雙聲道放大器, 至少都是8腳以上, 不會是那種3腳小IC),
若找得到放大器, 再找找PDF規格書, 看這顆放大器的供電來源是否正確,

再不行, 也只能暫時棄修這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