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8FD30 堆高機啓動馬達會漏油?

楼主(2020-07-03):
啓動馬達不是都乾的嗎?怎麼會滲油?這是溼式的嗎?
我之前拆過乾的,這種溼式的有什麼不一樣?
乾的換換電刷就能繼續使用,
溼的裏面有碳刷嗎?油漏完了馬達會掛點?

上面都是乾的,所以不是其他地方滲出
底部是溼的

爲何要上膠?他是和引擎共用機油嗎?

网友:
感覺是引擎漏油,或其他地方漏油

网友A:
啟動馬達的油封破了~或是沒裝好
漏的油是引擎機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馬達的油封破了~或是沒裝好
漏的油是引擎機油

我傳照片給廠商看,他也說是啓動馬達油封漏,
高雄沒有可以處理的店家,要跑到台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傳照片給廠商看,他也說是啓動馬達油封漏,
高雄沒有可以處理的店家,要跑到台南。 ...

先拆下啟動馬達看看有沒有破~這個一般在賣油封的店家多有賣
不想浪費時間等~用免墊膠塗在油封溝內舊油封在黏回去等膠稍微乾了在裝回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拆下啟動馬達看看有沒有破~這個一般在賣油封的店家多有賣
不想浪費時間等~用免墊膠塗在油封溝內舊油封 ...

我們家拆過,這種油封可能會買不到。
就算買到也可能裝不上去,再加上裡面都被油浸溼,光是油要洗乾淨就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們家拆過,這種油封可能會買不到。
就算買到也可能裝不上去,再加上裡面都被油浸溼,光是油要洗乾淨就 ...

今天拆去換了,原來是因爲變速箱是溼式,啓動馬達齒輪帶動變速箱,
齒輪後面有一片油封,
現在只能希望裏面的油能清乾淨,不然線圈可能掛點。
一顆新的馬達要價9000,真不是普通的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馬達的油封破了~或是沒裝好
漏的油是引擎機油

漏的是變速箱裡的操作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的是變速箱裡的操作油

打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