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X555LD rev3.6 進水處理 充電問題

楼主(2020-07-04):
只有點圖....本來想放棄了

進水先洗洗.....發現第一個電感裂了  更換  <幹嘛不直接做一個大的...>

斷掉的地方補線......測一下管子........沒問題~

然後開機

正常..........想說應該撿到了!

關機後.....裝上電池在開機就GG了....BQ735 4PIN  3V-6V跳動  測一下開關   正常3V

把電拔了 .....單獨電池可以用

裝電池就有問題     發現PQ8803擊穿    檢查4 PIN    連接旁邊電阻

無阻值.......暈.........點圖上沒有寫     沒有料板.....一度想放棄........

想說該不會送修的筆電有相同的機型...............讓我找到了

4K電阻補上     就完美亮機

充電正常  收工

感覺很簡單.....錯    處理進水就3個多小時整理.....他奶奶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電感很多都有類似數個小電感替代一個大電感的方案。

看起來進水放了一段時間了,造成斷線。

网友:
恭喜完修,進水是最難處理的,看機主當下的處置方式,有拔電池,馬上送修,應該修復機會很大,最怕放著放一陣子再送修,修復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网友:
又學到東西

网友(2020-08-18):
又學到一招
就是進水了
馬上送修最穩當
印為
筆電越來越難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