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聲寶洗衣機ES-D149P 突然不洗衣,可排水,但不脫水

楼主(2020-07-05):
各位前輩們下午好,我的假期總是會遇到突發狀況,自己的工作都無法好好進行。
為何要這樣對待我,這是給我的考驗嗎?

早上洗衣機可以正常開機,正常洗了約9分鐘後,就聽到逼逼叫,螢幕顯示代碼EA
於是關機再開,重新執行洗衣流程,卻馬上得到EA代碼,此時心都涼了~
由於求助於Google大神,想看看能不能找到解決方法,所以現在才上發問!

先附上機器相關圖片
面板

型號及電路圖

最後為了能夠讓各位前輩協助我更明確知道問題點,小弟拍了些影片
脫水測試

洗衣盤及滾筒測試

請協助小弟吧,不然晚上要叫師父了,可能就要請假來處理了~

网友A:
安全開關檢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開關檢查一下吧~

感謝大大快速回覆!!

安全開關測試正常,蓋子蓋上測量有導通,
且蓋子沒蓋上是跳E2,蓋上後測試跳EA 有時會跳EC

稍後補上圖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快速回覆!!

安全開關測試正常,蓋子蓋上測量有導通,

站上痞友有近似型號的相同狀況, 採主板補焊處理
https://bbs.pigoo.com/thread-29388-1-1.html

網上也有同樣狀況
https://blog.xuite.net/houet/et/ ... E%E7%B6%AD%E4%BF%AE

网友:
整台該換新的了,

网友C:
變頻主機板沒有溝通完成,電路板故障在高雄我可以幫你,你應該自己無法獨自完成

网友:
可以換新的了

网友:
變頻的,這個頭痛了

网友:
建議更換變頻馬達的驅動板,位置在後方蓋板打開左側的IC版。以上提供參考,

聲寶洗衣機故障碼

E1 不注水
E2 上蓋開啟 (安全開關)
E3 洗衣、洗清後不能排水 (水位開關)
E4 不脫水 (晃動/安全開關)
E5 止水不良、漏水
E6
E8 操作板電腦找不到驅動板
E9 過溫度保護
EA IPM FAULT SIGNAL
Eb 過電流 (獨立電路)
EC 馬達不動 (馬達/訊號線/霍爾異常等)
Ed 馬達轉速異常
EE 過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上痞友有近似型號的相同狀況, 採主板補焊處理
https://bbs.pigoo.com/thread-29388-1-1.html

感謝lazy大的回覆,抱歉小弟雜事很多,所以現在才回覆。

那請問我需要先確認馬達那邊是否有送訊號過去嗎?
還是就一定是馬達驅動版的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頻主機板沒有溝通完成,電路板故障在高雄我可以幫你,你應該自己無法獨自完成 ...

阿資大,我有傳訊息給你喔,還請抽空回覆我喔,感謝!

网友:
4樓提供的滿有可能的

剛剛看到 gsm7大這篇...不定時 EA,參考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554-1-1.html

-- 題外話
上次修過我家10幾年Panasonic變頻洗衣機,開機 H09 結果是控制面板 連接 變頻電源板 的排線受潮
接頭兩端電源線有20cm以上內部銅線都是綠鏽

网友:
算大問題.你手邊應該也沒驅動基板測試.先從連接線是否氧化開始檢查吧.驅動基板是下方那片先檢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