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4266TRE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20-07-06):
TECO TL4266TRE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綠燈常亮有聲音無影像,實際上是有影像的只是背光源故障無法呈現影像

2.型號~TECO TL4266TRE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板

5.主機板

6.視訊板

7.面板型號

8.LED升壓恆流板,明顯的故障~2顆儲能電感過熱脫焊掉落

9.先檢測LED燈條狀況,查面板型號:TX6A10,架構為2燈條下側投光式,長度475MM/條,燈珠總數66燈/22燈一串/分3組輸出,
5組輸出電壓大致相同,1組64.2V推算有一顆不亮(整組不閃不滅),尚屬正常就不更換燈條了

10.剛好有一片拆機備品就直接更換

11.完修測試畫面

補充內容 (2022-3-4 10:12 PM):
2022.03.04.售出.2500元.保固3個月.

网友:
小弟也修過該款電視(換通用升壓板)
但比較好奇,為何儲能電感過熱脫焊
是因為電感老化或電路板銅箔的問題ㄇ?
不知道樓主清不清楚原因
感謝教學
^^

网友:
1組64.2V推算有一顆不亮(整組不閃不滅)...

有一顆不亮...短路 ?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Wet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