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Synology Intel Atom C2000 瑕疵維修方式

楼主(2020-07-06):
網路上有人送修後發現原廠的維修方式是加上一顆 100Ω的 電阻,

有人知道這個原理是什麼嗎?強制啟動?

原廠有延後一年保固,如果超過的話可參考此維修方式

Intel Atom C2000 受影響型號:
DS415+
DS1515+
DS1815+
DS2415+
RS815(RP)+
RS2416(RP)+

上次有人故障:https://bbs.pigoo.com/thread-78023-1-1.html

安裝位置:
在 1 和 6 腳之間加上電阻
DS1815+ 安裝100Ω電阻:https://community.synology.com/enu/forum/1/post/120548?page=3

在 1 和 6 腳之間加上電阻
DS415+ 安裝100Ω電阻:https://community.synology.com/enu/forum/1/post/120548

网友:
你要不要看一下那個電阻接在哪個元件???型號是什麼.

是不是接在那個小小的 6 pin 元件???

网友:
好奇這個問題上網爬了一下雖然我沒有用到這個型號。
這幾款的災情除了電源供應器外就是 ATOM C2XXX 系列的瑕疵造成的。
其中的 LPC_CLKOUT0 或 LPC_CLKOUT1 接腳可能會停止運轉而造成設備無法啟動。
在 LPC 與 +3.3V 電源間加上 100R 的提升電阻,可以讓 LPC 的訊號能夠比較穩定,但仍無法保證這個電阻以後能夠一直有效,因為 INTEL 也沒說明這是設計上、製程或老化(比較可能)所造成的瑕疵。

這些機型因此瑕疵有多提供一年的原廠保固,如果還在保固內故障當然丟給原廠處理。
如過保又還沒出問題的機器建議趕快去物色新品來替換,畢竟 NAS 內的資料是很寶貴的,要等到出問題時才來更換可會兵荒馬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