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SR700EH 冰箱運轉怪聲不冷維修

楼主(2020-07-06):
這台在站上風評實在不怎麼樣,不過買了當然就用到掛再說

上星期女兒說迴家聽到冰箱有喀啦喀拉的怪聲,小弟聽起來像風扇打到冰塊,先調高設定溫度讓壓縮機停轉
等溫度上升到-12度,再調低溫度,這下不妙了,有聽到馬達嗡嗡聲,摸不到冷風

搬開冷凍庫上半部東西,拆下背板中間螺絲,就能拿開背板

風扇不見了,只剩風扇軸

葉片掉下來了

扇葉軸斷了

冰箱不能用,問題可大條了,從風扇孔看進去,結霜不嚴重,加熱器應該沒掛

從微波爐上借零件

裝上後有風了,溫度能降到-18度

去豐原大道某家電器行介紹的冷凍材料行買料,1個標準10CM扇葉35元,比網拍便宜

裝上去,直徑比原扇葉小1.4CM

按下冰箱門開關,會轉了

裝上背板,1HR後溫度能到-15度,完修收工

楼主:
忘了說明,這顆是順轉扇葉,買的時後順逆轉要看清楚

网友:
恭喜完修 材料還蠻便宜的 技術無價

网友A:
  changold2大大應該精修冰箱.這邊問個小問題.我家20幾年老日立冰箱.剛買時.底下蒸發盤會小積水後揮發乾.但是冷藏室內不會積水.現在蒸發盤都乾乾的.但是冷藏內部最底下會積水.抹布弄乾後一段時間又重複積水.這是甚麼問題.能靠調整溫度改善嗎.有人說是排水管阻塞.老家以前三陽冰箱可以看到內側集水的排水口.那個弄條小鋼索通通就行.但是這台日立的就沒看過集水口.蒸發盤那邊是可以看到排水管.但是不想去拆.外行人不想亂碰東西.對了.這台修過2次化霜器.如果阻塞.可以使用小鋼索從蒸發盤排水管逆通上去嗎?  changold2大大或是其他大大如果能撥空回答.先感謝(找不到型號.能找到電路圖.製造編號.壓縮機型號.商業核准證號(L)c33.就是沒機型型號).說實在的.不影響使用.但是很討厭.一段時間不擦乾.水會溢出.上次修化霜器.也忘記問維修技師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ngold2大大應該精修冰箱.這邊問個小問題.我家20幾年老日立冰箱.剛買時.底下蒸發盤會小積水後揮發乾.但 ...

請您冷藏室上半部清空,拍張照片上傳,大家試試找出排水漏斗在哪

网友:
感謝changold2回復.冰箱剛進一批食品.等用完再看看吧.不過以前有清過觀察.剛剛用手電筒從間隙看過.並沒有如三陽冰箱那種明顯v型集水漏斗外觀.我算是文科的.也沒看過維修冰箱拆修這部分.聽changold2大大意思.冷藏室內壁必然有排水漏斗.那就可能是藏住了.這台冰箱冷藏區最上方是解凍室.中間上部有燈光照明.右上角是冷凍冷藏調溫轉鈕.不過從上部燈光到中間有一片外殼遮住.如果有排水漏斗應該是藏在這外殼裡面.有時間我會嘗試拆開看看.感謝changold2解說

楼主:
''這台冰箱冷藏區最上方是解凍室.中間上部有燈光照明.右上角是冷凍冷藏調溫轉鈕.''

沒意外的話,這台是電子控制傳統冰箱,也就是像小弟這台SR700,沒有化霜定時器,也沒有機械風門

一般就是把解凍室後方或下方,有看到的凸出塑膠構造,像是出風口之類的全拿開,就有機會看到排水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