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央興 UC-S16A電風扇馬達不轉
關閉

楼主(2020-07-06):
各位先進好:
近日電風扇馬達不會轉(手動轉還是無法啟動),用手動轉非常順暢,所以爬文後覺得為溫度保險絲問題,但整個拆開後卻找不到(所有黑色絕緣都拔開看過,全部都是銅線與電線連接),是否直接更換電容,還是有其他地方出問題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請問我要如何修改此貼文

网友A:
引用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請見 3#)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93-1-1.html
-----有修改一下--------------------------------------
先複製文字
點選編輯後進入在右下方有一個<清除內容>點選清除,再貼回之前複製文字
但上次上傳的圖檔都在(不需要再上傳圖檔了) ,再每個圖檔在依次點選插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請見 3#)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93-1-1.html

請問編輯紐在哪?

网友A:
就在 [回復]旁有 [編輯] , 過了一小時期限所以消失了...
你可以先到貼文練習區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 [回復]旁有 [編輯] , 過了一小時期限所以消失了...
你可以先到貼文練習區練一下 ...

感謝說明

我在管理員提醒文後,(應該不到一小時就想要修正)不過真的是找不到,編輯按鍵

請問我還可以重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說明

我在管理員提醒文後,(應該不到一小時就想要修正)不過真的是找不到,編輯按鍵

請重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