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43UH6100 換屏後出現左右兩個畫面

楼主(2020-07-06):
一台LG-43UH6100 因屏幕碎裂 (屏幕型号: LC430DGE FJ M2),擺在這裏一直吃灰,剛好朋友的 TCL電視 L43P21US 壞了主板,背光也不能亮,就把屏幕 (型号LVU430ND1L) 送給我了,熒幕尺寸及解析度,剛好可用,於是乎把TCL的屏幕,換到 LG電視機上.
換上屏幕後出現左右兩個相同的畫面. 不知是什麼問題,有知道的大大請指教一下.

左右,兩個相同畫面

TCL 好屏幕邏輯板型號

LG 電視型号銘牌

LG 破裂屏幕 邏輯板型號

LG 主機板

TCL 電視型号

補充內容 (2020-8-20 01:04 PM):
#24 已完修

网友A:
把TCL的T-CON拿來裝上~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CL的T-CON拿來裝上~試試~

報告大大,可能之前描述得不夠確切,其實現在就是用TCL的屏幕,配搭TCL的T-Con板,就出現了左右兩個相同的畫面. 因為經過對比,發覺,LG T-Con板連接屏的兩個60pin 排線的定義,跟TCL的T-Con板的定義不一樣,所以沒有用LG的T-Con板連接TCL的屏幕.

楼主:
現附上,LG 43UH6100UH型號的維修手冊,第57頁,有屏幕接口的定義. 希望大大幫忙研究一下.
LG 43UH6100UH Chassis UA65S_1.pdf (3.49 MB, 下載次數: 26)
LG 43UH6100UH Chassis UA65S_2.pdf (3.16 MB, 下載次數: 18)
LG 43UH6100UH Chassis UA65S_3.pdf (1.5 MB, 下載次數: 18)

TCL 電視機,網上未能找到,L43P21US 的維修手冊,只能找到,L43P1US (應該是用同一型號的屏)的維修手冊,亦同時附上,第26頁有屏幕接口的定義.
TCL L43P1US chassis MS68A-AP.zip (3.26 MB, 下載次數: 18)

网友B:
一個AU的屏一個LG的屏,二者不同對應程序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附上,LG 43UH6100UH型號的維修手冊,第57頁,有屏幕接口的定義. 希望大大幫忙研究一下.

希望大大幫忙研究 一下 阿不就是要解答嘛  稽然面板不同那程序就是不同 關鍵在主板閃存上的程序喀  一個觀念 你認為面板廠它生產面板會跟他廠可以任意代換嗎 那就沒專利了 呵呵

网友C:
看起來有兩個方式可以解,但都蠻難的,要嘛改程序、要嘛跳線~理論上是這樣可行,但實際上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試試用膠帶遮蔽排線,二分法看看能不能改出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現附上,LG 43UH6100UH型號的維修手冊,第57頁,有屏幕接口的定義. 希望大大幫忙研究一下.

我猜是3D屏跟非3D屏的緣故,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屏規格書。
LG電視端設定有關3D功能不知道有沒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個AU的屏一個LG的屏,二者不同對應程序也不同

謝謝大大回覆, 希望可以找到,改動硬體的解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有兩個方式可以解,但都蠻難的,要嘛改程序、要嘛跳線~理論上是這樣可行,但實際上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

謝謝大大回覆,改程序對我來說比較深奧,希望找到改動硬體或是跳線的解決方法. 用膠帶遮蔽排線的方法,但不知道具體要屏蔽哪幾條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回覆,改程序對我來說比較深奧,希望找到改動硬體或是跳線的解決方法. 用膠帶遮蔽排線的方法,但 ...

不要把用膠帶遮蔽想成萬靈藥

楼主:
謝謝大大,未能下载到面板的规格书,从网站上,複製了面板规格如下 C430DGE-FJM2
LG Display
Panel Model         LC430DGE-FJM2
Panel Brand         LG Display
Description         a-Si TFT-LCD ,43 inch, 3840×2160
Panel Type         a-Si TFT-LCD
Resolution        3840(3)×2160 , UHD
Display Area        941.184(W)×529.416(H) mm
Outline Size        975.5(W)×582.3(H) mm
Brightness        390 cd/m² (Typ.)
Viewing Angle        89/89/89/89 (Min.)(CR≥10)
Best View on        Symmetry
Display Colors        1.07B 95% (CIE1931)
Frequency        60Hz
Weight        5.70/6.30Kgs (Typ./Max.)
Pixel Format        RGBW Vertical Stripe
Bezel Opening        945.2(W)×533.4(H) mm
Surface        Antiglare (Haze 3%), Hard coating (2H)
Contrast Ratio        1100:1 (Typ.) (TM)
Display Mode        IPS, Normally Black, Transmissive
Response Time        6 (Typ.)(G to G)
Lamp Type        WLED , 30K hours , Without Driver
Touch Screen        Without
Signal Interface        V-by-One 8 lane , 51 pins , Connector
Input Voltage        12.7V (Typ.)
Environment        Operating Temp.: 0 ~ 50 °C ; Storage Temp.: -20 ~ 60 °C

至於TCL面板 (LVU430ND1L) 則未能找到資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3D屏跟非3D屏的緣故,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屏規格書。
LG電視端設定有關3D功能不知道有沒效。 ...

不說 3D 還沒發現, 這看起來真像是 VR 頭盔裡面的影像, 分左右眼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說 3D 還沒發現, 這看起來真像是 VR 頭盔裡面的影像, 分左右眼那樣.

說起來真的好像是3D與非3D的問題,但依照兩台電視的規格表,兩者都沒有說支持3D. 但因為沒有看到AUO屏幕的規格書,也許這個屏幕是支援3D的,因為主板線路不同的緣故而觸發3D功能,也說不定. 過些時候有空的話,會從這個方向研究. 當然最大可能,是兩個主板的屏幕控製程式不同而引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用膠帶遮蔽想成萬靈藥

謝謝大大指導,沒有對膠帶屏蔽抱迷思,若然膠帶屏蔽可以處理得到的話,當然樂意一試.

网友:
期待 bigcowboy大 找出問題完修

楼主:
沒有找到 LVU430ND1L (AUO T430QVN03.0)屏幕的規格書,找到另外相似型號 AUO T430QVN01.0 的規格書,希望有所幫助

1.59 MB, 下載次數: 8

楼主(2020-08-17):
前個星期抽了一些時間,研究了一下,發現左右兩個相同影像這個情況,跟3D硬體設定沒有關係.
TCL的屏幕LVU430ND1L 其實就是用AUO的玻璃T430QVN03.0 , 這個型號沒有找到規格書, 參照AUO T430QVN01.0 的規格書,第13頁,屏幕的第15, 16, 17腳(以T-Con板的接口為準) 跟3D播放有關,分別是3D_Sync_out, 3D_Sync_in, 3D Enable.

其實就是用AUO的玻璃T430QVN03.0

邊板左面

邊板右面

查看原裝TCL電視的屏幕線的第15, 16 17腳,均沒有佈線,第21, 22 腳是N.C.也沒有佈線.

利用這個TCL 屏幕線直接插入LG 的主機板,屏幕不會亮,需要屏蔽,屏線的第14, 23 及24腳,才能點亮屏幕,但情況一樣,左右兩個相同影像.
插入普通插入普通屏線,屏幕線的第15, 16 17腳,量度得對地電壓分別是,10.3, 3.4, 0. 但情況當然是出現左右兩個相同影像. 屏幕的第17腳為3D Enable,曾經強行將第17腳接上3.3V,情況也沒有改變.

根據LG 43UH6100電視的維修手冊,主機板原本設計是可以支配支持3D播放的,電路圖Sheet 21的第37, 36 35腳(分別對應,屏幕的第15, 16, 17腳),但因為手上的,這個型號是不支持3D播放的,所以第37腳被利用來作PWM Out . 因此,與之相連的,R7109, R7110, R7133均沒有佈料.
第36腳則利用來作傳送亮度控制資料, 因此,與之相連的,R7112沒有佈料.
第35腳也是利用來作傳送亮度控制資料, 因此,與之相連的R7106, R7108均沒有佈料.
故此可以推斷,就硬體而言,屏幕並沒有,被設定為3D播放.

現在截取了AUO T430QVN01.0 規格書的第13頁,以及LG 電路圖的Sheet 21,附上:
T430QVN01.0-AUO Page 13.pdf (98.03 KB, 下載次數: 7)

LG 43UH6100UH Chassis UA65S_2 sheet 21.pdf (52.18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F:
屏的17腳  3D_EN 接地接一下試試看~
依個人維修經驗~
以前屏的LVDS SELECT~
有時雖然是標示 low 是 open/Gnd ~
但不接線或有接線(0V) 就是顏色不正常~
非要接地才能正常顯示~

目前情況就是可能屏的3D 預設是被開啟~不管有沒有接線~
但LG 送來的訊號不是3D 訊號~
參考看看~

楼主:
網上查了很久,發現4K屏幕,有所謂分區,現時我只知道 4K屏幕有分單分區和雙分區.
根據LG 43UH6100電視的維修手冊,主機板電路圖Sheet 01,硬件選項(K2H HW Option) 表Bit 10 就是分區選項(Low為不分區,High為4分區), BIT10_0對應的電阻R124是有放置的,而BIT10_1對應的電阻R125則沒有放置. 所以在硬體選項是設定了不分區.

電阻R124是有放置的

曾經嘗試,將R124的10K電阻,移植到R125 的位置上,結果出現了以下的情況:

10K電阻,移植到R125 的位置上

影像大小是正常的,但是缺少了兩塊. 至此,唯有另求他法.

LG 43UH6100UH Chassis UA65S Sheet 01.pdf (35.91 KB, 下載次數: 4)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的17腳  3D_EN 接地接一下試試看~
依個人維修經驗~
以前屏的LVDS SELECT~

謝謝大大回文, 明天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的17腳  3D_EN 接地接一下試試看~
依個人維修經驗~
以前屏的LVDS SELECT~

報告大大,今天再看了一下,屏的17腳3D_EN. 根據電路圖及主板實測, 只有R7100 以及R7131接到屏的17腳. +3.3V_normal 經R7100 (10K Ohm)接到屏的17腳,而Data_format_0信號則經R7131(0 Ohm)接到屏的17腳. Data_format_0 信號應該是低電平,所以最終0.04V輸出到3D_EN. 雖然如此,仍然做了兩個試驗,第一,屏幕的第17腳,直接地. 第二, 屏幕的第17腳,接3.3V電壓. 兩個試驗結果,熒幕都是輸出左右兩個相同影像,沒有變化.

屏幕的第17腳接地

楼主:
網上搜尋維修實例及解決方法,找了很久,發覺x寶上有這個產品,向賣家查詢了一下,說可以解決我的問題,雖然140元人民幣很貴的,也忍痛買了來試一下.

改屏神器 QK-72339

楼主:
貨到, 撥碼器1 及2 設定為1: 0, 1分區. 4設定為1 ,2分區.

裝上了

完美畫面,宣告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上搜尋維修實例及解決方法,找了很久,發覺x寶上有這個產品,向賣家查詢了一下,說可以解決我的問題,雖 ...

140RMB能解決問題,一點也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