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央興 UC-S16A電風扇馬達不轉

楼主(2020-07-06):
各位先進好:
近日電風扇馬達不會轉(手動轉還是無法啟動),用手動轉非常順暢沒有卡卡的現象,所以爬文後覺得為溫度保險絲問題,但整個拆開後卻找不到(所有黑色絕緣都拔開看過,全部都是銅線與電線連接),是否直接更換電容,還是有其他地方出問題

网友A:
用嗶嗶檔有通嗎?沒通就代表溫度保險絲燒了,還是要找出來溫度保險絲的

溫度保險絲有可能藏在漆包線裡,為了更好的保護漆包線不要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嗶嗶檔有通嗎?沒通就代表溫度保險絲燒了,還是要找出來溫度保險絲的

全部拆開了 就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拆開了 就是找不到

你有電錶嗎?可以先量量看線對線的阻值多少?

綁漆包線的束帶也要剪開,小心別把漆包線刮掉漆或拉斷就行了

网友:
應該在電容器黑線那裡,還有一層熱縮套管套著吧?
量電容兩端若沒阻值,代表已燒斷,如果沒燒斷那就頭大了,線圈有斷了

网友B:
溫度保險絲位置在紅框內。兩頭黑色膠套拿掉,再剝掉中間熱縮管即可。

溫度保險絲位置

溫度保險絲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溫度保險絲位置在紅框內。兩頭黑色膠套拿掉,再剝掉中間熱縮管即可。

感謝大哥

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溫度保險絲位置在紅框內。兩頭黑色膠套拿掉,再剝掉中間熱縮管即可。

請問這部分該如何用電表量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部分該如何用電表量測

量那保險絲有沒導通 有導通就是好的

電容那條紅色線 跟那條黑色線要能導通 所以應該是保險絲斷了(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那保險絲有沒導通 有導通就是好的

電容那條紅色線 跟那條黑色線要能導通 所以應該是保險絲斷了(斷路)

請問電表要調哪一種的(電阻、電容......)

感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電表要調哪一種的(電阻、電容......)

感謝指導

調到蜂鳴檔  測試是否有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溫度保險絲位置在紅框內。兩頭黑色膠套拿掉,再剝掉中間熱縮管即可。

請問先進:

今日會購買溫度保險絲(134度 2a),後續安裝問題
1.爬文後發現若用焊接的話溫度過高有可能會燒壞保險絲,可以用銅管來接,請問先進建議哪一種?若用銅管應該要買哪種規格?
2.安裝回去時,銅線是需要每條都隔開嗎?

以上煩請先進指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先進:

今日會購買溫度保險絲(134度 2a),後續安裝問題

可以在溫度保險絲上放濕布,兩邊焊接動作要快。
電流不大,不用太挑,只要押的緊就好。
所有裸線頭都要絕緣做好,以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溫度保險絲上放濕布,兩邊焊接動作要快。
電流不大,不用太挑,只要押的緊就好。
所有裸線頭都要絕 ...

big619您好:

我會依找原圖將絕緣做好,但露出來銅線部分要特殊處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big619您好:

我會依找原圖將絕緣做好,但露出來銅線部分要特殊處理嗎?

如果指的是漆包線的話,只要沒有刮傷,整線後不要讓它跟其他部位摩擦,可用束線稍微綑綁固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