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牌35CM箱扇不運轉檢修

楼主(2020-07-07):
友情牌35CM箱扇不運轉檢修
1.友情人人都需要友情......,失去了友情,夏日不解風情,心情也沒了…….夏日心語。
症狀是送電不運轉,嗯…學WET大師,數據…..還是要數據,加個功率計,電壓/電流/功率都有,不動還有標準值,趕快斷電,大概八九不離十猜得出來卡住,只差沒用熱顯影顯像。

2.看一個功率錶就知原因,太畫虎爛了,所以還是要數…………..據,這台是機械式,靜態測試電表轉至Ω檔,所有開關OFF,插頭與錶線對串,電表顯示OL斷路,ok

3.按下風扇旋轉功能鍵,Ω檔測量AC頭,伺服馬達有電阻了如圖,OK

4.同上,再加碼按風扇馬達低速開關ON,阻值已變化,OK。
至於中、高速開關檢測如上依此類推。

5.依慣例DIY清洗葉片就是要拆,檢查真的是卡住還是其他原因,明明都有清理上油還是會發生,好加在不是軸承磨損與平衡(磁場)跑掉。
手持右下方近定子線圈包覆油紙,結線與溫度保險絲都在此處,也有例外無溫度保險絲大多直接燒定子線圈。

6.反覆思考油銅油棉無法適當屯油,這樣也不是辦法,哪天真的撐不住舊換新。

7.人就是惰性(賤),經常補油不是辦法,開始油軸承是當位置(上方)用鑽頭鑿一小孔透入油棉就OK,前後油軸承都要。

8.開始滴潤滑油,裡面油棉會緩慢吸入,要快可拿針筒注入,前後油軸承都要處理,處理完孔位貼膠帶或貼紙。

9.友情箱扇正面照,欲語還休。

10.不能這樣混過去,還是要數據,規格如圖,送電後運轉輸出,功率跟故障前差不多,差在看不到扇葉(旋轉中),發覺之前測有壓降,台電在開始降壓(偷)。
不要忘了警語
完工,以上參考

网友:
這清理得真乾淨 {n_119:}

楼主:
conbawa大
已出廠19年了
每個人作法不同,我只會做表面功夫
每年例行保養上上油,塑膠類水洗,電器類靠吸塵器就OK了,這次有點意外卡住,只好稍作加工延壽計畫。

网友A:
哈哈哈!!!

竟然被大大標註,我修電風扇也是洗洗刷刷,上上油而已,談不上技術,功率錶只是充充場面。{n_148:}

PS:話說大大家~壓降也太大了(95.9V)

网友B:
為什麼我會記得,痛苦歌王孫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我會記得,痛苦歌王孫情?

rex560810大
夏日楓情都沒了,只好打出悲情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竟然被大大標註,我修電風扇也是洗洗刷刷,上上油而已,談不上技術,功率錶只是充充場面。{n_ ...

wet大
偶像........以你專業實力大多儀表應該變成輔助了,還提供儀表模式提供網友參考豪不吝嗇,當然還是要虧一下
另外都嘛怪你們,南電北送天龍國不老實。

网友:
清理類
簡易相關資訊參考

友情牌_箱扇拆解及清洗方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 ... mp;feature=emb_logo

楼主:
ericchou大
廠商還真夠友情,還有介紹簡易維護保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竟然被大大標註,我修電風扇也是洗洗刷刷,上上油而已,談不上技術,功率錶只是充充場面。{n_ ...

我也曾碰過壓降在95V,且還是在台北市耶...
當初並無帶電錶,還以為是機器故障呢...

网友C:
恭喜完修!
缺油是風扇最常見的問題。
也一直找不到好用便宜的油酯。
還有大大家怎會市電降到95V,要不要再用電表確認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缺油是風扇最常見的問題。
也一直找不到好用便宜的油酯。

big619 大
8#有介紹,只要普通潤滑油就可,在馬達工廠也是這樣油銅也是油浸,做成成品靠油棉保持油分潤滑就可延壽,但終究會磨損。
這顆功率計是工業級的最高5A/220V以下可以24小時在操,比我電表還貴。
不用懷疑夏季台電開始力不從心,依照慣例會先從軟柿子區域降壓,嚴重跳電也是,還好拜新流感之赐沒更嚴重(不過夏季未過難說)(工業最重要再來商辦,家用最弱勢)。

网友D:
引用 楼主:
big619 大
8#有介紹,只要普通潤滑油就可,在馬達工廠也是這樣油銅也是油浸,做成成品靠油棉保持油分潤滑 ...

壓降有時也是福啊,
去年底小弟公司這區電壓剩60V,
天氣還沒熱所以沒開空調,
辨公室剩筆電能操作,
大家都在聊天跟用手機上班,
一整個歡樂,
這區的住家跟辨公室電器都趁機汰舊換新一整票說,
小則幾支日光燈管,
大到哪我不知道,
大樓好像是消防設備掛點,
台電幫我機房換新一台機架式的UPS...
不過這棟大樓電壓常態在130V上下.(進線是三相四線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壓降有時也是福啊,
去年底小弟公司這區電壓剩60V,
天氣還沒熱所以沒開空調,

vivianshe大
台電目前不是民營,所以賠你UPS(?自己為什麼再多加一套UPS耗能還要電池也是怕來源不穩為什麼?),安裝UPS,怕電壓不穩/跳電用,最終還是怕你的設備損失慘重,當然這是全民納稅支出,所以監管與財報能源,沒有精算都不會有問題。

懂高壓的,你問看看絕對不會是福,高耗能精密設備稍一不穩定就直接設備跳機損失慘重(自己都加UPS了),而且不是如家電重開就好,運氣不好就報修。
家用冷氣重開數分鐘就好,大型中央空調重開就是數十分鐘以上,想想這過程溫度高升損失誰承擔。

年底不太可能缺電,除非該區域變電站維修或出狀況,另外工商辦大樓/工業區是高壓輸入需自備自己的變電站,除非做維護,大多會有預防替代方案駐廠或大樓最基本緊急發電機備用,不夠還有外租移動式的。

125V就很嚇人了,到130V同樣如上設備很快就掛。
不然日本100V與台灣110V有差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vivianshe大
台電目前不是民營,所以賠你UPS(?自己為什麼再多加一套UPS耗能還要電池也是怕來源不穩為什 ...

那天我在機房備份一台SERVER,
好在斷電時UPS還來得及讓我關機,
慘的是復電時部分電器有啟動起來,
LED燈要亮不亮的,
一量只有60V,
還持續了個把個小時,
應該是這波60V害死那些電器的,
復電後我的UPS就再啟不能,
隔天台電就請每戶填寫陣亡烈士清冊,
再現場會堪是否理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天我在機房備份一台SERVER,
好在斷電時UPS還來得及讓我關機,
慘的是復電時部分電器有啟動起來,

vivianshe大
你應該感謝當初懂這方面不明人士力爭,該人士且後台很硬又有相關明證,台電才會賠償減少自身損失。